全球领先时间-数字变换元件

楼主(2005-06-22):
TDC-GP1是一个通用的可多次采样的双通道时间-数字转换器。它的分辨率一般为125ps,测量范围最大可达250ms。在分辨率调节模式中,此分辨率可被固定为一可编程值。两个(最多可达八个)事件之间的时差能够以数字化方式表示,此数字化的动态范围可高达29位,测量率最高可达400万次/秒。此外,TDC有四个精确度为16位、测量率可高达2万次/秒的端口,可用来测量电容、电阻或电感。需要一个频率在500KHZ—35MHZ之间的石英晶振作为基准时钟。不过作为高频基准时钟所必须的特制印刷板设计就不需要了。TDC-GP1的功能是在0.8m的CMOS进程中实现的,并且静电流只有1.5mA。平均电流消耗根据测量率而定,最低可降至10mA。因此可用电池来驱动。供电电压范围为2.7V—5.5V。TDC-GP1具有标准的8位总线接口,这样可以把TDC-GP1作为微处理器的一个简单外围电路进行使用。所有的输入、输出都是可兼容CMOS,可以把TDC-GP1直接置于数字环境中。内嵌的16位ALU能够执行测量之后进行同步校正所必须的运算操作,并能把结果存入8个16位输出寄存器中。TDC-GP1有8个控制寄存器,可用来对其不同的操作模式进行编程。 TDC-GP1完全适用于时间、相位、频率和被动传感器件的测量,其测量具有高精度、短时间、低功耗的优点。主要应用于: 距离测量 流量测量 激光技术 温度测量 称量技术 高能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