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不同模块可以相互搭配吗?

楼主(2005-06-22):
大家好,我是一个PLC新手。我与PLC打交道才不到一年的时间,至今也接了两三个小工程,编了三个程序。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诸多高手,请不吝指教。 一台PLC上可以同时出现继电器/晶体管两种输出单元吗? 一种品牌的PLC可以与另外一种品牌的触摸屏顺利通讯吗?

网友A:
1、一台PLC上完全可以同时出现继电器/晶体管两种输出单元 2、一种品牌的PLC与另外一种品牌的触摸屏不一定可以通讯,一般需要协议支持

网友B:
当然可以!

楼主:
多谢了! 那在基本模块为晶体管输出的模块上扩展上继电器输出单元。对原有模块以及扩展模块都有什么影响?

网友C:
一般没什么影响,就像火车头带车厢,只要车厢数量/规格在火车头允许范围之内,硬座/软座/硬卧/软卧/餐车/行李车都可以组合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