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墙壁灯的问题

楼主(2005-06-22):
宿舍楼道上装有触摸式开关, 用手一摸灯会亮,但用其他东西按灯不会亮,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这是感应开关。

网友B:
具体点说明一下!

网友C:
利用人体与大地,和感应开关的金属片,产生一个触发信号,使得电子开关翻转动作,经延时电路后断电,完成一个工作周期.

网友D:
当你戴了绝缘手套或穿了绝缘很好的鞋子再触摸,灯就亮不了了。 这样你就清楚原理了吧。

网友E:
这种开关是否带光敏电阻?要不白天谁去触摸也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