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非接触式液位开关

楼主(2005-06-22):
我公司在研制液体体积的计量装置中,使用的是浮球液位开关传感器,因为浮球属机械联动机构,灵敏度和重复性能差,误差大。哪里有非接触式的液位开关传感器请给介绍一下。 使用环境:压力:20kg;液体为:原油、水、天然气的混合物(黑色、有腐蚀性)。安装于金属圆桶(直径:500~1000mm)罐形的相应界面外部,能输出电信号即可。 如有相关资料(最好是中文)和联系方法,请发于:yangbai0112@sina.com 谢谢!

网友A:
西门子。妙声力的物位开关tyjll@163.net

网友B:
杨工: 你好! 你看一下我发给你的邮件。 然后我们再联系。 010-82325885 朱先生。

网友C:
ultrasonic液位开关阿

网友D:
我这里有原理是超声波脉冲的液位开关 www.turck.com.cn

网友E:
有没有人做磁滞伸缩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因为使用环境比较特殊,红外线和磁感应的不是合,超声波的看来能行,只是网站提供的资料不详细,请问aqwifhqo:有详细的资料吗?能否寄一份给我。 yangbai0112@sina.com

网友F:
可以采用光电液位开关, 13237484382

网友G:
上面各位大虾说使用超声波,殊不知超声波受气象条件的影响很大吗?这是在误导客户啊,况且工况的压力是25KG,这是什么概念啊,一般而言超声波所能承受的压力也就3KG左右,还有上面这位杨工要求使用非接触式的,我知道有一种可以使用E+H的GAMMA仪表可以测性能比较稳定而且安全 但是价格比较高,我以前作过这样的工程,使用的都是接触式直接使用E+H防腐型的音叉不就完事了吗?而且价格适当

网友H:
磁滞伸缩多少钱

网友I:
磁致伸缩比超声波仪表便宜

楼主:
谢谢神游天下这位朋友,你所说的E+H的GAMMA仪表我没有接触过,有详细资料吗?或是哪个厂有货,如何联系,告诉我这个厂的网址也行,先谢谢了!

网友J:
为什么不用音叉开关? 材质方面可能得特殊一点,防腐什么的

网友K:
红外线为什么不行啊? 红外线通过外接连通器加上红外线液位开关。 工作原理是:当液体的高度超过红外开关高度时,红外线被液体挡住或者折射,这时候,接受器将接受不到红外线,就会发出信号。 山武的液位开关就是这样的,是槽形的对射式红外液位开关。 联系:010-88444422

楼主:
也可能我说的不太清楚,请热心给我推荐产品的朋友,看清楚下面的要求. 为什么非要用"非接触式液位开关". 1.若是接触式的耐压要求不低于:20公斤. 2.耐温:0~120度 3.防爆 4.所测试液体:为"原油、水、天然气的混合物(黑色、有腐蚀性)"。 注意:原油---地下2000米左右采集出来的(褐色或黑色)液体,有粘性,每次排掉罐中的原油液体时都会有液体挂在罐壁上,所以类似红外线测试方式不能用;混合有天然气(易燃)

网友L:
扬工我觉得用磁性浮球于感簧管组合使用能满足要求,并省钱又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