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600报警

楼主(2005-06-22):
ABB60045KW报:NO COMMMUNICATION(8)是怎么回事,望各位ABB高手指点

网友A:
原因:PANEL LINK上出现电缆问题或硬件故障 解决办法:检查控制盘链路的 连接。 按RESET键,控制盘复位需要半分钟时间。

楼主:
请问控制盘链路是指的什么意思,该机器一上电就显示CDP311 PANEL V2.04.....约半分钟后才显示:NO COMMUNICATION(8)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谁有NIOC-02C板,请报价!

网友B:
可以换通讯板试试

网友C:
原因:控制盘的型号与传动应用程序版本不兼容。控制盘CDP312与标准应用程序(ACS)版本3.X及以前的版本不兼容;控制盘CDP311与标准应用程序(ACS)版本5.X及以后版本不兼容。 解决:换一个CDP312控制盘试试。

网友D:
将面板多插拔几次,一般不会有问题如果你是新的变频器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