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关于步进电机

楼主(2005-06-22):
刚拿回来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上说驱动侧的电压要5V输入的,当我把PLC的输出端与驱动器连上以后用5V电源PLC没有输出,但是换上24V时就有了,可是说明书上说如果用24V要串连一个2K的电阻,我没连,驱动器反正也没烧,呵呵,我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用5V的肯定不行,因为PLC没有输出,那用24V的可以长时间工作吗?

网友A:
你的PLC是晶体管输出的吧?一定是的,呵呵,否则怎么发脉冲啊,那么晶体管的输出就是24V哦,您是如何接的5V呢? 最好用24V接2K电阻,原因是这样的,您的驱动器接受脉冲侧的感应元件是光耦回路,通常限制为5V是因为按光耦的限制电流经过计算后得到的,在光耦回路里本身就有个分压限流的串联电阻但阻值小(通常220欧左右),您不外加2K电阻当然能短时使用,只不过电流大了好多,那么光耦通常有个最佳的工作状态(和电流有关系),您不加电阻的后果:1、可能烧毁光耦、2、降低了光耦的感应特性,时间长了可能会发生接受丢脉冲。。。

网友A:
光耦的工作电流最佳为10mA左右,。。。 1、5V时。。。5/(220+300(内阻和))=5/520=0.0096A=9.6mA 2、24V时。。。24/(2000+220+300)=24/2520=0.0095A=9.5mA 如果24V不加2K电阻。。。24/(220+300)=24/520=0.0462A=46.2mA 最好还是加吧,呵呵,兄弟,保险点好。。。

网友B:
凡夫俗子讲的不错

网友C(2005-11-10):
你用的电机是多大的,最好你考虑一下干扰

网友D:
请问你的5V电源是怎么接的?我们在做小系统时会用开关电源的5V和驱动器、PLC的脉冲输出端串接构成一个回路,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