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在容器外检测内部部件位移的传感器?

楼主(2005-06-22):
有没有这样的传感器? 能在压力容器外面检测其内部部件位移。只要到达极限位置能报警就可以了。

网友A:
能具体点吗?我知道如果是测量液位,或其他的就有磁翻板式带远传和报警的,还有就是辐射式的 tyjl@163.net

楼主:
不是液体。是颗粒状物体。在其顶部有铁板和弹簧压紧。使用一定时间后可能下沉。其下沉不能太多,如果弹簧不受力就不行了。 所以要找一种可以在容器外面感应到里面铁板下降的大概位置的传感器。 容器内有1MPa的压力。不能泄漏。

网友B:
感应式接近开关

网友A:
严重同意楼上的,

网友C:
同一楼上上的。

网友D:
如果容器外壁是金属的,则感应式接近开关就没有作用啦!用透射式电涡流传感器也许可以,恁可以与我联系!

网友E:
你在里面铁板固定上一块大小适中的永磁铁或磁钢,然后外面用一个磁性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B:
感应式接近开关就装在容器金属外壁上,头在里边、引线在外边,螺纹处加密封。 ‘电涡流传感器’不是‘感应式接近开关’? ‘里面铁板固定上一块大小适中的永磁铁或磁钢,然后外面用一个磁性开关’就会磁屏蔽,不好使。

楼主:
是全金属的外壳(5-10mm厚),应该能磁力线屏蔽掉(对传感器不太了解,我也就没有试过)。在里面装开关引线出来我也想过,可是不知能不能密封的好(内有压力)。 yimengliang老师,“透射式电涡流传感器”你能不能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或发到我的邮箱里。谢谢!

网友B:
开关就装在容器金属外壁上,‘头在里边、引线在外边’,螺纹处加密封。

楼主:
明白了,谢谢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