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问有什么办法补救

楼主(2005-06-22):
各位dx:大楼已经竣工验收,可是没有安装三方通话系统,无法报警,请问有什么办法补救

网友A:
每人配一不手机,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B:
用电力载波通信电话

网友C:
陈大哥能说详细点吗?电力载波通信电话的具体情况,不是用语音网关吧!

网友B:
用电力载波通信电话是在同一电网内通话的.通过电力线路来的.具体上网查一下.供电部门有用的<数据>

网友D:
可以用电力载波来通讯,去年上海不是正式推出通过电力线上网,因此你可以通过电力载波来通讯.

楼主:
电力载波通讯方法电梯公司是否认可?

网友D:
现在关于电力载波通讯的问题,国家还没有什么明文规定和限制,这大概是电力载波通讯还没有能大力推广应用的原因吧. 现在不能说电力载波通讯方法电梯公司是否认可,而是看他愿不愿意接受,毕竟现在政府没有明文规定哪个行业可以用,哪个行业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