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听大家对在线式红外线传感器的看法!

楼主(2005-06-22):
想听听大家对在线式红外线的市场前景有什么看法?介绍一下能应用的领域?目前能接受的价格?需要的功能?

网友A:
最好是可以测量镜面棍,精度要求达到正负5度,价钱300以下,主要应用非接触测量

楼主:
测量镜面的传感器,要发射率调整,这个没问题,精度要求可到正负1度,但这类的价格不会那么便宜,可能加个“0”都不够!

网友B:
“价钱300以下”!!!!! 高级的要求必须高级的价格作后盾啊!

网友C:
那现在有什么这样的产品和应用?详细介绍下,了解了解。

网友D(2006-07-08):
如果是測量大約是 1000度, 距離系數是 60:1 或更高, 價錢又會是多少?

网友E:
我们公司有50:1的 便携式的 可以吗?
最高能测1200度

网友D:
芙蓉飘雪:

不好意思, 我忘了提出這一點, 這個測溫儀我需要它能有 1~5V 或 4~20mA 的信號輸出. 你可以幫到我嗎?

网友F(2006-08-18):
可以有0-5V的信号输出的 可以和温控表连接的啊

网友G:
在线式红外测温模块说明书,供你参考。 1. 普通光纤红外测温模块说明书  :http://www.kaimingkeji.com/shuomingshu/cewenmok.pdf 2. 激光瞄准红外测温模块说明书  :http://www.kaimingkeji.com/shuomingshu/cewenmok-jg.pdf 3. 调焦型红外测温模块说明书  :http://www.kaimingkeji.com/shuomingshu/cewenmok-tj.pdf 4. MAXPLAY 温度大屏说明书  :http://www.kaimingkeji.com/shuomingshu/MAXPLAY.pdf 5. MAXTIME 时间大屏说明书  :http://www.kaimingkeji.com/shuomingshu/MAXTIME.pdf 6. MAXPYII 温度/时间大屏说明书 : http://www.kaimingkeji.com/shuomingshu/MAXPYII.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