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氧化铝生产过程中的沉降槽内的泥层高度啊?

楼主(2005-06-22):
沉降槽是个底面直径16米,高10米的水泥槽,沉降槽内是铝酸钠和瓷泥的混合液,瓷泥会慢慢沉淀下去,我们想在线检测槽内泥层的高度和上边清液的密度还有下面瓷泥的密度,请问哪位仁兄可以解答一下用什么样的传感器或变送器合适啊?(这个系统容易结垢,清液密度大概1.2左右,瓷泥密度大概1.5左右)

楼主:
有什么好的不怕结垢的液位计或差压变送器吗?

网友A:
用污泥界面仪,Polymetron 的,不过价格高,6kUSD左右

网友B:
我可以想办法解决上面的问题。可能要在二、三支液位变送器。另外安装时要仔细或者说要精确。安装时空罐时是否人可以下去? 可以来电交流, 联系电话:010-82325885 朱先生

楼主:
下去肯定不行了,里面200多度的高温还强碱.

网友C(2007-08-27):
TIG AM-845, 目前唯一能用在氧化铝沉降槽这种恶劣工况下的泥层介面仪。可联系Thermo Fisher 021-68654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