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问题

楼主(2005-06-22):
请问:   丹佛斯VLT5000变频器开关电源电路中两个标志为BUH513的开关管到底是三极管还是场效应管?

网友A(2005-08-09):
请到WWW.ALLDATASHEET.COM查询

网友B:
Part Number = BUH513 Description = Si NPN Power Bipolar Junction Transistor Manufacturer = ST Microelectronics V(BR)CEO (V) = 700 I(C) Abs.(A) Collector Current = 8.0 Absolute Max. Power Diss. (W) = 50 I(CBO) Max. (A) = 1.0m @V(CBO) (V) (Test Condition) = 1.3k V(CE)sat Max.(V) = 1.5 @I(C) (A) (Test Condition) = 5.0 @I(B) (A) (Test Condition) = 1.3 h(FE) Min. Static Current Gain = 6.0 @I(C) (A) (Test Condition) = 5.0 @V(CE) (V) (Test Condition) = 5.0 t(s) Max. (s) Storage time. = 3.9u t(f) Max. (s) Fall time. = 280n Package = TO-218var Military = N 记得这里用大功率三极管推挽工作,效率会高一点,偕波会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