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松下伺服

楼主(2005-06-22):
当闭合松下伺服驱动220V空气开关瞬间,用示波器检测伺服驱动CN1/F,发现OA+/OA-/OB+/OB-与GND之间有20V-30V的峰-峰值,在运行过程中也有12V-20V的瞬间峰-峰值,请问这正常吗?

楼主:
请问有人知道吗????????????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这个现象,不“正”,但是“常”。不应该这样,但是很多用户就这么用了,反正电机会转。如果有上位控制器接收这个编码器信号,可能接口会被击穿。

楼主:
那我们一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的PMAC卡已经被烧坏了三次了

楼主:
那位好心的大哥能帮一下吗?555

楼主:
帮帮忙啊

楼主:
刘老师,我的pmac的编码器接受芯片mc3486被烧坏了,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当闭合220V空气开关瞬间,用示波器检测伺服驱动CN1/F,发现OA+/OA-/OB+/OB-与GND之间有20V-30V的峰-峰值,在运行过程中有时也有12V-20V的瞬间峰-峰值,请问这正常吗? 如果真是这个原因烧卡,那怎么解决啊?

网友B:
这个一定是不正常的.可能是伺服本身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现我用的伺服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 不过这个问题想要处理也是可以处理的.将这几个点进行处理.加几个电子元件就可以搞定. 不过我介意你可以试试别的产品.

网友A:
MC3486,接收的共模电压是+/-15V,差动电压+/-25V,30V的电压加上去,一两次问题不大,经常这样,自然就牺牲了。解决的方法,说来很简单,看松下的手册,严格按照手册接线,不要偷工(该离多远就离多远,该用屏蔽就用屏蔽)减料(电源滤波器之类),就可以了。不过,那些电抗、滤波、磁环这些保护器件一般的卖伺服的奸商还不一定预备,反正没有这些电机也会转。

楼主:
谢谢刘老师,我试试看

楼主:
接线图(不好意思,com+和com-画反了)

楼主:
这种接线图正确吗???

网友A:
看松下手册,在驱动器的电源上,你显然省了东西。而且,我没有看到你接了地线

网友C:
我靠,com+com-接反了,大哥阿,你的伺服估计已经被击穿了

楼主:
是的,我在电源上省了很多东西,但没有非熔丝断路器、噪声滤波器、磁力接触器就会使CN 1/F的OA+-\OB+-\OC+-信号很差吗?强电和弱电应该是分离开的啊!

网友A:
按手册接线,不要自以为是的省东西。 强弱电分离开?你把L1、L3和r、t分离了吗?

楼主:
刘老师,手册上写的r、t是控制电源连接,请问rt在驱动器里是做什么用的?谢谢您的耐心指导!

楼主:
谢谢您的耐心指导!

网友A:
简单的说,L1、L2、L3是给电机供电的,r、t是给控制电路供电的(包括输出脉冲)。由于伺服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这种调整的结果之一,就是L1、L2、L3的负载变化,产生大量高次谐波污染电源。

网友D:
版主在吗?

楼主:
r\t是给控制电路供电的,com+\com-不是单独有24v供电吗,用作弱电控制吗?能在解释一下吗?谢谢!

楼主:
请帮忙解释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A:
com+\com-是单独有24v供电,但不是用作弱电控制的。

楼主:
那com+,com-的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
有朋友知道吗?

网友E:
是控制信号电源

网友A:
com+,com-的作用,手册上画了图,全部作用都在图上了。

楼主:
能详细一点吗???

网友A:
根本就没有的东西,我不知道还能怎么详细。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原来是pmac卡的外接+-15V有问题,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PMAC卡上的电源有问题,会导致伺服编码器输出信号异常?这个还真不好理解呀!

网友F(2009-02-04):
松下伺服电机输出的AO+AO-,BO+BO-与差分放大器连接后在与OMRON的PLC的高数计数的0.08和0.09连接电脑监控的数据不对只有一个方向计数没有反方向计数这是为什么呀(在PLC软件上的设置我都用过了)

网友F:
那位大哥知道的话把答案发到我邮箱里    shengyang_yang@163.com

网友G:
确认该PLC可以处理正交编码器信号吗?

网友A:
看现象,可能是计数模式不对.另外,差分放大器是用的什么东西,接线会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