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生词不多,可是很有难度。帮忙译译吧。

楼主(2005-06-22):
资料看到了f/i-f/f转换器,有这么句话:“The digital outputs are used as e.g.a frequency watch for speed control or as a window comparator having one status between 2 limits and the opposite status outside these limits.”我是这样译的:“开关量输出可用做例如一个频率表来进行速度控制,或用做一个视窗比较器,这个比较器在两个极限值中有一个状态而且相反的状态不在两限值的区域内。”译完后怎么看也不像中国话,自已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怎么让别人明白!急得直想抽嘴巴。在看懂的帮帮忙了。

楼主:
我弄不懂的关键在:有没有叫做“视窗比较器”的这种东西呢?在百度中搜了,有。可是是做什么用的呢?没搞懂。还有关于这个东西的修饰句“having one status between 2 limits and the opposite status outside these limits”更是搞得我一头雾水。您会多少就给我讲多少,千万别保留。先鞠躬谢了。

网友A:
我理解:开关量输出常用于诸如频率表速度控制或有限值及极限状态的比较。

网友B:
不是视窗比较器,是斯密特触发器

网友C:
一个限值或者是超限的状态

楼主:
史密特触发器不是Schmitt trigger 吗?但是想到施密特触发器的转换方波的功能(脉冲整形,方波输出),似乎。。。。。。我现在这样译,您看可否? “开关量的输出常用于诸如进行速度控制的频率表,或可用于施密特触发器中,当输入值在两个阀值之间时输出为某个状态,而当输入值出离阀值范围时,触发器输出状态翻转。” 真晕哪!感谢部长,jiuxinf,silichip.盼望继续指出我的浅薄这处。

网友D:
window comparator = 窗口比较器 “窗口比较器”一词的历史远比“视窗”要老的多,我在60年前后就见到过,可能40年代便已产生。 “窗口比较器”一词的含意很清楚:当输入值在两个限值(阈值)之间时输出为某个状态,而当输入值在两个限值(阈值)以外的范围时,输出状态翻转。 两个限值(阈值)之间,便是一个电平“窗口”。

网友E:
这里的‘window’似应译为‘窗口’,一般指上限和下限中间的区域。 上段可能表述的是在窗口中(上下限中间)为一种状态,超出窗口极限可转换为另一种状态。如下限以下为1,下限以上、上限以下为2,上限以上为3,那么:输入为 1 时,输出 A 状态,2 输出 B 状态,3 输出 A 状态。 我英盲,你对照原文看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F:
如果直译的话,这样比较符合中文习惯:“开关量输出可用于例如一个频率表来进行速度控制,或用于一个窗口比较器,这个比较器在两个极限值之间是一个状态而超出两极限值之外为其相反的状态。”

网友G:
楼上译得最准确

楼主:
亦云人云肯定是位前辈了,看您的帖子深入浅出,十分受益。周公做技术层面的指点,正是我所需要的。一并感谢青岭笑傲生和暂时漂泊,看来理不辩不明啊。

楼主:
“施密特触发器”与“窗口比较器”的关系,很想再听听部长的高见。

网友D:
偶而发现某电子资料网有在线翻译功能: http://www.cndzz.com/fanyi.htm 居然可有五种,五国文字的翻译,输入下述语句后: The digital outputs are used as e.g.a frequency watch for speed control or as a window comparator having one status between 2 limits and the opposite status outside these limits. 得到如下输出: Translation Service Result: -------------------------------------------------------------------------------- 数字化 生产被用作e.g.a,或者作为有在2个限制和在这些限制外边的相反的地位之间的一地位的一台窗子比较器频率留意速度控制。 -------------------------------------------------------------------------------- Time:2.862se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