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继电器可以实现220V转换成110V吗

楼主(2005-06-22):
继电器可以实现220V转换成110V吗?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我呀!!!! 各位帮帮忙,这对我很重要!!!!

网友A:
你的问题不是很明白,首先,继电器没有变压功能,如果你有两种电压需要切换,继电器是完全能够解决的。

网友B:
把你的意思表达完整,大家才能帮助你。

网友C:
不能理解你的意思!!没有办法~~

楼主:
我们本来用的是380V的,但如今我们买来的机械用的是110V的,所以我想请问一下,继电器有没有这种转换功能的.

网友D:
不明白你的意思,如果只是实现转换当然可以了:你把380V变压成110V,再用380V的中间继电器,通过继电器把110V导入就行了---这是继电器的典型应用啊!

网友B:
还是不能理解你的意思!!没有办法

网友E:
你问的问题确实比我的名字更过分。 “但如今我们买来的机械用的是110V的”--这很有可能是小日本的垃圾产品...... 你的意思是不是没有AC110V的电源?买一个容量适合的AC380V变AC110V的变压器一头接AC380V电源一头接你那个机器就得了......

楼主:
谢谢老菜鸟,问的问题却实菜了一点,我刚开始搞电,所以不清楚.还有老菜鸟我想做一个380V转换成一个110V,二个220V的控制器.我应当怎么做.要用到几个变压器.

网友E:
AC380V(两根相线)转换成单相AC110V,需要用到1个变压器; AC380V(两根相线)转换成单相220V,需要用到1个变压器; 三相AC380V转换成三相220V,需要用到专用的三相T型变压器(三相T型变压器专门用于三相平衡:当AC220V负载比较大时<指与变压器容量的比值>,直接接在一根相线和一根零线上会导致三相不平衡,解决方法是采用三相T型变压器实现三相AC380V转换成三相220V); 如果要求AC220V容量不大,转换成一个AC220V然后通过2个熔断器分成2路就可以了。如果要求AC220V容量比较大,请采用2个独立的变压器。 如果变压器用得多,请装在1个控制箱/柜里面。 综合上述,如果你变压的目的仅仅用于控制回路,1个小小的控制变压器就解决问题。如果你用于负载,当负载很大时这可就是1个很大的工程了......

楼主:
谢谢老菜鸟,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控制回路,原因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所供的电是380V的,而我们要的是110V和220V的电,所以才会想到用一个控制箱来转换电压.

网友F:
到变压器厂订做一个就解决了。我们好像什么都自己做,不愿意把手里的钱给别人。其实是耽误自己。

网友G(2005-09-29):
你用两个串联不久可以了撒

网友H:
订一个变压器就可以了,楼上的话欠思量!

网友I:
晕,一个变压器的问题啊。大家都知道答案啦

网友J:
用一个控制变压器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K:
下面引用由sz_xxg在 2005-6-24 9:19:00 发表的内容:   谢谢老菜鸟,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控制回路,原因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所供的电是380V的,而我们要的是11… -------------------------------------------------------------------------------------------- 你说的有问题。现在你有必要弄明白这两个个问题: 1.你这个设备主电源是用什么电源?三相交流电还是单相交流电,是三相380V还是三相220V?还是三相110V?还是单相110V? 2.你这个设备用电装机容量是多少? 然后再确定需要配备多大的变压器。

网友L:
晕,我自认为我已经是个菜鸟了,原来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