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发现,请问那种变频可以抗振动

楼主(2005-06-22):
请问你知道那种变频抗振性比较好吗?非常感谢!

网友A:
芬兰Vacon的应该可以。

楼主:
芬兰的,我接触得比较少,请问有相关的资料相助吗?谢谢!

网友B:
安川G7应该可以.

网友C:
变频器抗震好坏不是品牌响就一定好. 首先从结构上来说.变频器最怕震的几个地方: 1.接插件处,如面板,控制板与主板. 2.线的走向和固定. 3.各部件的机械联接处. 4.主电路板上焊接的元件,如IGBT,电容,整流堆等能否经的住震动,不脱焊,和虚焊. 从上面几点看,机械联接处的螺丝要有自锁,主电路板上焊接的元件不只简单的焊接,元件与主板还有散热器要用树脂类胶固化成一体.线的走向和插接件都要处理好,线要绑死,不能晃动,插接件处也要焊牢并用胶固化一体. 这样看来,你的手上如果只有普通的变频器,你可以采用上述的方法,抗震能力数倍提高. 树脂类的胶,干后,绝缘好,粘的结实,固体状态,一体性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