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英国仕富梅2200型分析系统维护方法

楼主(2005-06-22):
英国仕富梅2200型分析系统维护方法 英国仕富梅2200型顺磁氧分析仪主要用于焦炉电捕后煤气系统的含氧量分析,保护电捕在放电时不发生爆炸。 仕富梅2200顺磁氧分析仪属于精密分析设备,对工作条件要求较高,当充分满足其工况要求时,维护量较低,工作状态稳定,测量精确。现就一些基本问题进行简单描述。 一、 工作原理 1. 取样系统 仕富梅2200顺磁氧分析采用蒸汽引射法,通过专用引射器SP240将样气从工艺系统中采出并进入分析柜,经直冷式冷却、洗涤,控制压力、流量后进入分析室,检测后排放。 2. 氧气是一种顺磁性很强的气体,而其他几乎所有气体都承弱逆磁性。仕富梅顺磁样分析仪正是根据氧气的这一特性 二、 设备安装要领 细致合格的安装会保证仪器的正常运行,并可以避免许多不可预见的麻烦和故障出现。其中主要需注意的几个问题如下: 1. 专用SP240蒸汽引射器必须垂直安装,水平安装无法达到引射条件。 2. 所有取样管线必须保证坡度从上至下大于1:10,保证蒸汽、冷凝水及携带的各种杂质顺利通过,不形成存留、沉积。 3. 引射蒸汽压力不低于0.4 兆帕(即四公斤), 4. 仪器使用的冷却、洗涤用水应使用尽量洁净的水源,以避免在直冷过程中在管壁上形成水垢阻塞样气通路。 5. 三、 调试及操作要领 1. 初次投运或长时间停机后投运应让仪器进行预热,厂家推荐时间为12小时。 2. 确认各管、线路安装符合要求,保温良好。 3. 确认蒸汽压力,水压在何时范围内,无波动。 4. 开蒸汽到检测探头,进行5-10分钟的清扫,保证探头洁净,无堵塞。 5. 开供水阀,将气泡流量计中灌满软水后可以进行标定并投运。 四、 维护要领及一些应注意的问题 1. 顺磁样分析仪投运前应先将电捕投运并检查其运行正常,否则将加重取样管路的堵塞。 2. 如果条件允许,在做量程标定时,最好选择两种以上的标定气样,以保证其准确。 3. 实际使用发现使用软水,且用后即排效果较好,而其它形式的循环形式供水方式多是不理想的,形成的问题多有以下几点: ① 因为仪器实际耗水量并不大,因此,循环供水时水压力不好保证。水压过低时高温蒸气会窜入分析室,造成设备的永久损坏;并极易形成蒸汽反串,造成煤气泄漏,危及设备、人员安全。水压高时将造成供水系统零部件损坏(如各阀门及逆止阀等),随后水及煤气大量泄漏,设备、人身安全不能保证。以上问题出现,若造成煤气爆炸,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建议供水压力0.2~0.6兆帕(2~6公斤)。 ② 因为采用循环方式供水,水温会必然的上升,仪器的工作温度是-20~50℃较短的供水路由会造成温度的迅速超标,造成分析结果误差、死机和设备损坏等严重问题。 ③ 洗涤出来的各种杂质如:焦油、苯、氨、萘、酚等在管路中被不断循环,且浓度不断上升,随着水温的上升形成气体,进入分析室,造成分析误差、设备损坏等后果。 4. 仪器停运时,尽量使用氮气(零点标气也可)对管路进行吹扫,可去除管路中的湿气及腐蚀性气体,保证设备能被良好保存。 5. 关闭进水阀门前确认系统中已确实没有蒸汽,否则,会损坏仪器。 6. 一种典型的故障是:气泡流量计的软化水会莫名其妙的被吸空。这是因为引射蒸汽压力或供水压力大幅波动,在下部洗涤桶内形成了虹吸效应,水经喷嘴滤纸被吸入了下部洗涤桶,解决的办法是保证引射蒸汽压力、供水压力的合理设定及稳定性,在对蒸汽压力、供水压力进行调整后,喷嘴滤纸应更换新品。

网友A:
多少钱啊

楼主:
我也是最终用户,采购时是40万元。

网友B:
我想购买仕富梅1800内部的过滤器,但是不知型号,你能告诉我吗? 同时也想请教一下仕富梅1800的维护方法,谢谢了! ll8244833@yahoo.com.cn

网友A(2005-07-23):
现在用顺磁测氧的还很多吗?看那价格也不便宜啊,搞点红外预处理的也才十几万吧,激光分析仪也才二十多万吧。 楼主是觉得顺磁的比较好用对吧。

网友C:
每个焦化厂都得用,也不是都好用。我没想到这么贵

楼主:
TO 狩猎人: 据我所知,其内部过滤器根据设备型号不同也有区别,购买的话可以联系您的技术支持或供应商。 1800我没用哦,不敢妄言。 TO heroIII: 据我了解,现在一般的焦化厂都还在用“顺磁”,红外、激光的普及率还不太高。我也曾经咨询过,感觉红外的好象比较适合焦化厂使用,经与鞍山焦耐院自动化室征询,答案是肯定的,并且它们也在逐步推广,但使用经验不多,比较谨慎。所以我们就人染选用的“仕富梅”,毕竟安全稳定第一。 TO 离地三尺三: 我也觉得挺贵,嗬嗬。

网友A:
To:向往蓝天 鞍山焦耐院自动化室你关系熟悉吗?如果熟悉可询问一下他们现在也很重视一家来自挪威原装进口的激光气体分析仪,测氧气的也就二十多万. 有兴趣也可留个联系方式,我将资料发给你参考! 红外预处理和顺磁的都有个通病,就是要先采样预处理,前面那狩猎人就提到过滤器的问题,这个东西据我所知道是很容易堵塞,严格意义来说红外预处理和顺磁的都不是真正在线测氧,只有激光原理的是响应时间可以达到2秒以内.而且红外预处理和顺磁的都需要大堆的备品备件和大量的人力来维护标定.

网友B(2005-08-31):
我也是顺磁氧在线分析仪的最中用户,预处理倒是常出现问题,只要定期检查还是很好用的,稳定性好,不容易产生零飘,我门用过罗斯蒙特的CAT100,ABB的,仕富梅的都是顺磁测氧,都不错.但是都只能测百分含量的氧,测PPM及PPB级氧含量用电化学的比较好,氧化锆的也还行! 请个位把自己的观点都拿出来以便相互学习!

网友D(2008-01-30):
我们焦化厂在新疆,冬季经常零下30℃。取样管路经常堵塞

网友E(2008-11-25):
我们公司有芬兰原装的激光氧气变送器,有感兴趣的成套商可以联系我们,大家一起合作!

北京 13701053454

网友F(2009-04-10):
我们公司有仕富梅顺磁测氧 Servomex 1800 安全区域氧气分析仪  仅一套 全新 上海现货 特价销售 可以当面交易

网友G:
仕富梅有能做在线连续排放烟气检测系统的设备吗?

网友H:
求 :仕富梅2700c 中文操作手册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