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指令控制温度

楼主(2005-06-22):
用FXPID指令控制温度 我用FX2N+4DA+4AD-PT来控制温度, 如果我用把目标温度设成60度,设定值应该是多少? 如 MOV K??? D50 PID D50 D200 D500 D0 这个K???是否等于60 ,如 MOV K60 D50?这样对吗?

网友A:
啊,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做,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哪位赶快来解答

网友A:
我还是一直都弄不懂 这句语言的用途和意思 MOV K??? D50   PID D50 D200 D500 D0 谁能解释一下啊

网友B:
是啊,哪位大哥能解释一下,小弟也搞不懂这个。

网友C:
FX中有PID指令吗?高手指教!PID D50 D200 D500 D0什么意思啊?

网友D:
PID 目标值 测定值 参数 输出值 目标值就是设定值即 SV 具体的可以到自助资料库下载一个三菱PLC使用手册,上面很详细 TO 070809 MOV K60 D50 没有问题 你最好用MOV D10 D50 这样你就可以用触摸屏或者人机软件来灵活的设定

网友E:
闲亭静士说的对,最好是将D50做成锁存型的,掉电也不怕,定义为数值输入

楼主:
闲亭静士、工控办事处 谢谢你们的指定 用PID来控制 温度的时候设定目标值的时时候是否是如下公司 目标值=[实际目标值(如60度)/热电阻量程]x2000吗? 在发了一个贴子里面有一个程序例子,为什么输出值恒定在DC13.8V?

楼主: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79252

网友D:
TO 中性轴: 朋友,你说的问题是一个量程转换问题 例如,0-600摄氏度对应0----6000 如果 实际量程是0----100摄氏度 这个时候就要用到量程转换的问题. 如果你对测量值已经做了量程转换,那么,设定值直接用实际量程内的值就可以了.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敬请指正.

楼主:
谢谢闲亭静士, 我想你 的是对的。我刚开始写的程序是没 转换的! 上面的程序有转估计值也不对

网友D:
没想到你发到我前面去了,好的,我们一起看看你的程序

楼主:
没有想到你在线,我刚看到就发! 你的QQ是多少? 我的95239088 你的邮箱多少,我可以发给你程序

网友D:
PID输出有冲突,我已经给你回复了.

网友F:
请教:PID的参数比例带、积分时间、微分时间如何设置?

网友F:
请教:PID的参数比例带、积分时间、微分时间如何设置? 哪有相关内容的资料?

网友G:
三另PID指令,,,手册都有.. 指令的详细注解,还有一个是做的温度控制的例子... 目标值是60度,,,你设定的应该是当温度是60度时通过模拟量反馈回的值., 个人见解!!!有误请指正..

楼主:
TO 楼上的朋友这个程序里我没有设,现在 已经改回来了 谢谢

网友H:
我跟你讲,不要用PLC的PID功能来控制加热丝的通断来控温。效果很差

楼主:
楼上的朋友,用PLC来控制阀的输出量达室控制温度的目的用什么好?

网友I:
楼主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程序,你要设定很多MOV P数据传送指令程序,要设采样时间、比例增益等。 对于楼主所提问的目标值因设:MOV K600 D50,只要你其它设定都没有问题的话就不会有错了

网友G:
我没有用过plc的 PID指令做温度控制,一般都是用仪表来做的。如小日本的RKC温度控制仪表。 三菱编程手册上PID温度控制的例子是,设定是500,输出是0--2000,就是当反馈是500时,输出是0,输出不为0时就加温。不考虑温度高的情况。 如果我要做当温度高于500时,就通冷水降温,低于500,就加热。程序怎么做啊,说一下怎么用PID的大体思路。

网友J:
用PID控制加热丝通断来控制温度,好象没什么意义.既然只是控制加热丝通断,为什么不用比较指令,在根据实际工况设定加热时间可能还好点. 用PID来控制可控硅导通角从而控制电压大小来控制加热强度,这样可能还比较可取.

B。L

网友:
如果我要做当温度高于500时,就通冷水降温,低于500,就加热。程序怎么做啊,说一下怎么用PID的大体思路 (程序当中多一条比较指令,做两个各自控制输出的程序)

网友K(2005-07-25):
我做过一样的工程,可以把程序给你,QQ:5444139

网友J:
“当温度高于500时,就通冷水降温,低于500,就加热”如果只需要实现以上要求还需要用PID调节吗?用比较指令在加上一些修正就好了。

网友L:
抵制日货,大家就不要在这忙活了 建议大家用国货,如果不行,用中立国的也可以,瑞士思博的PCD就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