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讲一讲减速机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5-06-22):
能不能讲一讲减速机是干什么用的,还有其具体应用

网友A:
减速用的贝,减速机都有一个减速比,电机一般速度固定,除减速比后就是出来的速度.应用就是减速被,假设要低速运行,不用变频就用减速机了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 再麻烦问一下,减速机的速度可以调节么?如何调呀?

网友B:
类似汽车的挂挡

网友C:
差不多,类似离合器的东西,但是可能个头和强度大的多

网友D:
在很多情况下,减速机不仅仅是给设备提供低速用的,更重要的是可以保证很大的低速扭矩,所以即使是用变频器也不可以不用减速机,在用变频进行设备改造时要注意到具体情况.

网友E:
个人认为应该可以设定参数吧

网友F:
减速比是固定的

网友G:
一般的减速机有斜齿轮减速机(包括平行轴斜齿轮减速机、蜗轮减速机、锥齿轮减速机等等)、行星齿轮减速机、摆线针轮减速机、蜗轮蜗杆减速机、行星摩擦式机械无级变速机等等。一般情况下其减速比(减速比就是电机转速和减速机输出转速的比值)是定死的,只有行星摩擦式机械无级变速机是可以调速的(减速机上面有一个连续可调的操作旋钮)。

楼主:
中国工控网的好心人真多,谢谢大家了 能不能再多举点在实际中的应用呀,还有 减速被 是什么呀

楼主:
如果用于低速的场合,用一个低速的电机不行么,为什么用减速机呀,是不是他的转矩大呀. 朋友,也许你的一句话就会让我受益非浅,谢了.问题太傻了,但我还要问一问,渴求进步.

网友G:
你问的问题确实比我的名字还厉害。 如果用于低速的场合,用一个低速的电机当然不行: 1、速度一般达不到:一般情况下减速机的数比可以低到3:1甚至更小,也可以高于180:1甚至更大。也就是说,当电机转速为1380转/分(4极电机)时,减速机输出转速可以高到460转甚至更大,也可以低到7.6转甚至更小。而电机可以实现这么大的变速范围吗?就算是多极变速电机,转速最快的2极电机转速为2880-2970转/分左右,转速最低的12极电机转速为480-490转/分左右。如果只需要几十转/分的转速,电机可以吗? 2、转矩一般达不到:要求在低速运转的负载,一般说来都要求比较大的转矩(比如说提升机、电梯、生产线、卷绕机等等),即使电机转速符合要求了,转矩能符合要求吗?

网友H:
简单一点说,减速机就好比一个减速箱吗.只是他的变速比可以调节而已.

网友I:
你是学会什么的,真的很菜 回去好好查一查汉语字典 就知道了

网友J:
应用减速机可以扩大电机的调速范围,使其满足工艺要求。

网友K:
有些场合不用减速机会造成电机控制不准,无法正常运转,而且可以提升电机的输出功率!

网友L:
降低转数,增大转矩。转数比就是输入转数与输出转数之比。若转数比为100,输出转矩为输入转矩的100倍。

网友:
有时为了获得更低的速度,没有减速机还真不行呢!我用过400:1的减速机做传动,看上去比蜗牛还慢。减速机是刚性的,光用变频器有时还真不能达到要求,我个人不赞成变频器长期运行在20HZ下以获得低的速度。井蛙之见,欢迎同行讨论一下。

网友M:
为什么要用减速机?变频器不行吗,

网友N:
我想请教一下,变频器主要用于哪些方面,有哪几种类型,怎么样选择?

网友O:
变频器主要分为:通用型,什么样的场合都可以选择使用的;风机水泵专用型,这种变频器使用具有局限性,只能是在风机和水泵的负载上使用;注塑机专用型,这种变频器是专门为注塑机设计的;选择的时候,按照上面的内容往上套就可以了,再就是需要注意电机的功率,根据电机的功率来选择合适的变频器,一般变频器的功率要和普通电机的功率相同或者是大一个等级,比方说,11KW的电机,应该选择11KW或者是15KW(最好)的变频器。如果需要具体的选择的时候,可以咨询我,013863955906

网友P:
向陈惠校同胞请教:你主张电动机不在低于20HZ的频率下运行的根据是什么?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Q:
通用电机设计得最佳运行频率是50 - 60HZ,长期在低速下运行对电机本身得寿命是个损害,列外电机本身得散热也是个大问题.

网友R:
减速机就是减速机啊!

网友S:
大家好,很荣幸看到这个“减速机之家”,我公司是专门代理德国Nergart减速机的,减速比3~512,寿命30000小时,如果有需要比较高端的行星减速机的专家,可以向我咨询,我的电话是:010-65547556,我姓韩,希望能与您能成为朋友。

网友T:
提供大力矩,低转速

网友U:
减速机就是用齿轮减速成低速,按照减速比把电机的额定转速转成一个比例的速度,同时提高力矩,提高的倍数为的减速比的值,这样就可以把电机的功率减小

网友:
安济:“主张电动机不在低于20HZ的频率下运行”,你楼下的“解决方案”已经帮我回答了一部分啊,电动机长期在20HZ以下运行,一是散热问题,二是电机寿命问题,三者变频器的故障率也较高(这点具体原因我不是很清楚,一点经验而已)

网友V:
低速恒速运转用变频器而不用减速机,如果不考虑钱的问题未尝不可(在一定范围内变频技术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W:
工控真好啊

网友X:
我们的工业技术教育真的很成问题。我们学会了很能复杂的原理,却搞不懂最简单的应用。电机就象人,是动力源;减速机就是杠杆[速比就是杠杆的动力臂和阻力臂之比];变频器就象滑轮组。干活,这三样东西是无法相互替代的,只能组合运用,看谁用得更妙更省钱省力就是了。

网友Y:
大家好,很高兴大家在这里讨论,我们公司是台湾一家专业生产齿轮减速电机的,欢迎大家打电话来索起资料,有问题大家多提问.

网友Z:
想问一下,减速机,有无液力的??? 还有就是我想做一个履带车510*230*100,在选择减速器时减速比多少的适合我???

网友AA:
各位同仁:減速機的用途可簡略歸納一下: 1)降速同時提高輸出扭矩,扭矩輸出比例按電機輸出乘減速筆,但要注意不能超出減速箱額定扭矩。 2)減速同時降低了負載的慣量,慣量的減少為減速比的平方。大家可以看一下一般電機都有一個慣量數據。 伺服或步進需要正反轉定位,所以比較關注減速箱精度,一般都在弧分級(一弧分為1/60度)。 行星減速箱較經濟,有平齒和斜齒2种,精度和價格都不同。 蝸輪蝸杆型精度可做得很高,但減速比都不大。 諧波減速機精度非常高,尺寸也小。但缺點是價格較高,柔輪壽命有限制,不耐衝擊。(如有興趣,頂一下,待續)

网友AB:
汽车的差数器也是减速机常用的一种方式, bluepoint的履带车要求速度多大?

网友AB:
想找液力的查一下P0-P6型无极减速机。

网友AC:
目前国内市场上减速机,简单的按大,中,小,精密来分,进口产品大概是这样:大:住友,弗兰德,SEW:中:SEW,传仕,日立;小:日立,日精;精密:Nergart,日电产新宝,质量都不错。国产的减速机在同功率的情况下,扭距上有差距,在加工技术上也有差距。 再说个题外话,外国好的产品怎么一到中国建厂后,生产的产品质量与其本国原产的产品的相比较差距也大呢?我推断原因如下: 1.中国的基础工业不行,提供的原材料质量差; 2.中国工人的技术比国外工人差; 3.中国工厂的质量管理的标准执行不够好; 4.外国公司在技术上面还是有所保留。

网友AD:
讲的好,受益非浅。

网友AE:
大家好!~ 我是刚刚做这一行的什么都不懂,请问大家一下以下几个产品主要是做什么的。 1,ABB,2,默勒,3西门子,4,施耐德,5欧姆龙,6魏德米勒。 请知道的告诉我,谢谢了。新手什么都不懂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E:
大家好!~ 我是刚刚做这一行的什么都不懂,请问大家一下以下几个产品主要是做什么的。

网友AE:
大家好!~ 我是刚刚做这一行的什么都不懂,请问大家一下以下几个产品主要是做什么的。 1

网友AE:
1,ABB,2,默勒,3西门子,4,施耐德,5欧姆龙,6魏德米勒。 请知道的告诉我,谢谢了。新手什么都不懂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F:
上面有位朋友对电动机、减速机及变频器这三者打的一个比方,我认为非常到位。电机就象人,是动力源;减速机就是杠杆[速比就是杠杆的动力臂和阻力臂之比];变频器就象滑轮组。三者在各行各业及实际使用过程中,要根据使用设备参数、运行状况、负载性质、使用特点等进行综合考虑,做到精心设计、精确计算,然后选用电动机、减速机、变频器,使之形成一个比较和谐的整体(装置),使其发挥最大的工作效率。

网友AF:
题外话: 工控产品几乎被外国厂商的产品占领,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无不包含之。IT业要反思,企业家要反思,当局者更要反思。银子总不能白白流至人家的腰包,我们以怎样的行动来迎接挑战?

网友AG:
hhgg说的对大家到了反思的时刻了,都在支持国货质量怎么就是上不去,为中国人争口气吧!!让外国人用我们的产品。

网友AH:
“变频器就象滑轮组”,这句话有点差异。用了变频器,电机的扭矩輸出并不象用了滑轮组(減速機)那样增高,而是减少,特别是低速时。

网友AI:
大扭矩低速电动机3-1458转/min

网友AI:
大扭矩低速电动机3-1458转/min已经有了。

网友AE:
如果哪位想用变速器或减速器的可以找我,我司有国内外的各种好的品牌,价钱底,质量好,耐用,寿命长,有需要的话打我电话 13635261941 李先生!~ 谢谢!~

网友AJ:
"根据电机的功率来选择合适的变频器,一般变频器的功率要和普通电机的功率相同或者是大一个等级,比方说,11KW的电机,应该选择11KW或者是15KW(最好)的变频器”,这是楼上有位朋友说的,我想问,既然厂家已经为既定功率选择了某一个等级的变频,那它一定能满足要求,为什么要选择大一个等级?

网友X:
建议各位有空时看一下http://395068746.gkbk.com

网友AK:
我需要快插接头,谁有请打电话0519-6092657

网友AL:
福建的?快插接头就是你们那里的,电气店里大都买的到的(另:工控真不错,可以看到这么多的知识,看完这里减速机的部分我就更明白了)

网友AM:
减速机和离合器是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AN:
就是变速箱呀,一种机械设备,通常输入一个较高的转速,输出一个较低的转速,所以又叫减速机。

网友:
你还真是个菜鸟呀,连这个都不懂。

网友AO:
关于减速机进口产品国产化后质量的问题,由于国产的材料后处理工艺及机加工的水平和国外的还有一些差距,所以一旦进口产品国产化后就有质量达不到原先进口的问题存在。

网友AP:
有没有做精密齿轮的,我有订单。 niuyongshan@qingdaonews.com

网友AQ:
为什么没有人提道奇的产品

网友AR:
加速机加速机减速呀,根据作功原理当然也就提高力矩了

网友AS(2005-07-22):
真搞不懂你们怎么会讨论起什么是减速机! 真的有人不知道什么是减速机吗? 那我对你是不是搞传动的(或有一点点机械知识). 减速机就是变速用的机械产品(现在也有液力等的). 学电的同志不要老是说你有什么很低速的电机了,你要是真的去选用这种电机,认为更方便,就完全错了!. 我以前所在的公司,全厂大约有100多台电机,除一台是直流的(大概300KW),其他全是变频的,小的30KW,中等900KW,再大2000KW,最大的6000多KW,都是变频的,但几乎没有一台不用变速箱的,而且一般变速箱比电机都大! 减速机也是一种变速机,不过一般变速机是用来减速,习惯称减速机而已. 一般的减速机是固定传动比的,也有可调的,但一般是分级调速. 汽车上都有一个可调速的减速机,所以汽车就有了几个档位,汽油机(柴油机)就和电机一样,加减油门速度可以变化,但变化范围不大. 前面有人提到减速机可以提高功率,不是口误就是胡扯.能量守恒定律告诉我们,电机输出功率不可能无缘无故边变!只可能因为各种损耗变成热了! 功率不变,速度减小,那就使力(力矩)变大了! 减速机是改变速度与输出力矩的! 离合器和减速机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只不过一般说到减速机大家就想到汽车变速,想到是离合器的功劳,其实每次变速都是在拉动变速杆后才完成的! 一般可调变速机在换档时,是不能负荷的,所以要通过离合器把减速机输出与汽车分离,换好档后再联接,离合器只是一种联轴器。 相同输出功率时,(角)速度与力(力矩)成反比。 不过一般减速机也有能量损耗,效率为70%-99%不等。

网友AT:
工控确实是好,有能耐的多来发发看法才好

网友AU:
www.joley.com.cn

网友AV:
变频和减速机是两种不同的减速,我们应用的变频拖动电机,电机带减速机的设备,为的提高机床的输出特性

网友AW:
本公司是专门搞伺服电机以及配套的行星式减速机的,有需要咨询或者合作的可以联系我,0755-83479208 江先生

网友AX:
减速机的真正目的是在一定转速范围内将一定的功率传送过去, 离开功率,负载讲变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在现实中减数机的作用就象蚂蚁搬货一样,小东西也有大作为,如果要把给小日本的导弹运到发射地,也许用个小电机配上减速机就能做到,何必去造个汽车大的马达呢,所以你们会明白为什么只有减速机而没有增速鸡了,呵呵!

网友AY:
chenfng说得好,简单易懂 一针见血。 谢谢

网友AZ:
交流电机输出的扭矩依赖于励磁绕组激励起的磁场强度,本质上与励磁电流和频率有关,但是电流强度不能随便改变,因为一定的电机结构由于发热和绝缘的原因最好长期工作再额定电流下。变频器只是改变频率,因此只能改变电机的转速,不能提高电机输出的最大转矩,也就是用变频器降低了电机的转速,同时也降低了功率,是不是这样?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BA:
问出这样的问题的人,不适合搞机械。

网友BA:
chenfng说“学电的同志不要老是说你有什么很低速的电机了”实际上对这个问题的误解。不是学电,学机的问题。

网友Z:
我想,减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较大的 转距~

网友BB:
凡要求低速、大扭矩的场所就要用到减速机。

网友BC:
很多情况是要分的 有的时候,变频调速器就可以代替减速机 我想,是不是因为转矩不是太大的关系啊

左?右?

网友:
谢谢,大家讲的很好,但是楼主提这个问题是不是为了哗众取庞呢?

网友BD:
一般电机提供的是的功率,即比较合适的转速与转矩,但是转矩小的电机体积就小,功率因数和效率也高,所以一般都造1400到2800以上的高速电机,如果需要低速大转矩就配减速机,但减速机在大减速比时效率有非常低,这时就值得造更低速度的电机,一般来讲减速机的速度比是固定的,锥齿轮配合的减速机也可以调速,但是只能是手动固定调速,性能与变频器不可同日而语。总值减速机的作用是取得合适的转速与转矩的同时追求高效率。 变频器的作用是伺服调速,可以动态大范围快速调速,在工频以下是恒转矩调速,在工频以上恒功率调速,其作用不能取代减速机的。为什么变频器要防止在20赫兹以下长期工作,一是因为转速过低,风扇的散热效果就很差,而是因为变频调速要保持恒磁通,在频率很低时电压就得很低,要保持恒转矩电流就很大,发热很大,散热却很差,对电机极为不利,对变频器也很不利。 再者减速机与变频器的价格比很大减速机一般按每千瓦一百元计算,而变频器按每千瓦一万元计算,所以除非必要不能用变频器代替减速机。一般变频器是取代流量阀控制变化较大的液体与气体的流量的,可以省下阀门的巨大损失,可在半年内收回投资,有推广价值,再就是需要调速的机械,机床用变频器,不需要调速的千瓦不可用变频器。 如果需要简单的传动系统大的转矩,高的效率,大的调速比而对体积不太敏感,也可以使用力矩电机配变频器。如果对效率不太在意,但对体积、转矩、调速比很在意,也可以使用液压传动配变频器(定压控制)。

网友BE:
阿翁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把地球............" 你明白了吗?

网友BF:
麻烦大家,能不能简单介绍下减速机的基本原理,比如它是怎样实现减速的,另外减速器和减速机是不是一样的原理,那在用途上呢? 问题有些浅薄,先谢谢大家耐心帮我解释一下了。

网友BG:
减速机----要的是速度低 转矩大,与变频器有所不同

网友BH:
谢谢各位知识教授,本人想请教关于摆线针轮减速 机及行星齿轮减速机应用差别。

ffffffffffffffffffddssssssssssssssssssssss

网友(2005-08-23):
这个问题也要问啊!减速机就是减速机啊. 晕导

网友BI:
主张电动机不在低于20HZ的频率下运行??? 为什么,我设计的控制设备就是使电机是1/13倍频(3~5Hz)工作的(用于传动电源)。电机很正常,没有像上述的情况发生呀。这又是做何解释呢?

网友BJ:
目前变频器已广泛应用,但在很低转速情况下最好配用减速机以达到理想效果.

网友BK:
因为工业现场使用的设备,一般不需要电机的额定转速那么高速度,因此,在电机和负载中间必须通过一个装置变换速度,就是加速机,他的内部就是有不同的变比的齿轮组成.

网友Z:
偶口不一: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8-23 16:16:00    主张电动机不在低于20HZ的频率下运行??? 为什么,我设计的控制设备就是使电机是1/13倍频(3~5Hz)工作的(用于传动电源)。电机很正常,没有像上述的情况发生呀。这又是做何解释呢? 电机机座号大,功率比较富余时没有影响。但是效率很低。低速建议柴采用减速机,损耗小。

网友Z:
减速机的名字可以叫:减速器,减速箱,齿轮箱,齿轮头(此叫法比较少见,新加坡人,大马人,台ba子一般都这么叫)。 作用一般是1、减速 2、增矩 3、匹配惯量(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地方即使力矩足够也不用变频器的真正原因)4、如果调换输入与输出,它还可以用做增速机构!

网友BL:
你有病啊,天大的事也不用联发6次啊,占用大家的资源,

网友BM:
降低速度,增大扭力. 1.负载的速度一般不高,所以要减速. 2.没有足够的扭力带不动负载.

网友BN:
高精度伺服减速机的应用没人提及,我来抛快装砖,减速机除减速和增扭距外,另一大用是机械和伺服电机之间的惯量匹配

网友AI:
目前3-100转的低速电机还停留在小功率上,减速机还无法淘汰,至于变频器替代也存在种种技术壁垒,运动控制大家多交流,向大家学习。

网友BO:
大阿福说的有道理,减速机有时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来产生低速下的 大扭矩的

网友BP:
谐波减速机的精度高,减速比也大.

网友BQ(2005-09-27):
本人有个五脏俱全的小加工中心,能为开厂创业的大哥们提供设备零部件的加工(包括单件加工),价格便宜,只要有图纸各种零件皆可加工。如果公司想设计个简单设备,小弟的团队可以从可行性建议--机械加工--plc设计、编程--电气安装、调试--试车生产全程解决。 小弟团队的队友都是经验丰富的机械技工、电气方面是原先在宝钢任职的电气工程师,在技术力量上还是有优势的。 联系方法:13916435771   小胡   caesar.hu@swabplus.com.cn

网友BR:
哪个高手来谈谈直流调速电机与变频\减速之间的优缺点及共同点啊.小弟感激.

网友BS:
西门子产品之一: 小型可编程控制器 工业网络 大中型可编程控制器 工业PC 基于PC自动化 LOGO! 过程控制系统 SITOP电源 分布式I/O 智能传感器 人机界面-HMI 监控组态软件 SINUMERIK系列 高性能驱动产品及解决方案 控制方案产品 起重机驱动 现场仪表 称重仪表 盘装仪表 分析仪表 SIMATIC ET200S FC 变频器 SINAMICS G110 系列变频器 MicroMaster 4系列标准变频器 MicroMaster3系列标准变频器 高效变频电机 电机变频器一体化产品 直流传动装置 交流传动装置 交流电动机 低控制产品 低压配电产品 ALPHA 低压配电柜/箱及母线槽系统 BETA 线路保护和熔断器系统 GAMMA智能电气安装系统 DELTA 开关插座 ABB.欧姆龙也有类似产品.

网友BT:
大家好。 我今天专门看了我公司所用到的加速机,我觉得它的意义实在是太大。由于本人刚涉及不深,所以专业的东西也说不上,请大家多点指教。谢谢

网友BU:
我公司的一台37KW的离心式风机,为了节能需配备一台变频器,请问各位前辈,当变频器工作在45HZ时节能效果怎么样?我的信箱是:tda8759@163.com

网友BV:
简而言之,减速机就是为了实现低转速且大转矩,变频器是无法实现的。UNDERSTAND?

网友BV:
这里的人对机械常识的无知让我恶心,这么简单的问题还好意思问?我到想问问各位是在什么样的单位工作? 我是在机械制造厂的研究所,我们设计室2/3机械,其余干控制.

网友BW:
大家好,也不能这个好法呀,工控网站上随便查查,都有了

网友BX:
机械变速好?还是调频变速好?

网友BY:
机械变速与调频变速各有优、缺点,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BX:
能具体讲讲吗?

网友BZ:
我叫浩天,很高兴认识大家,我希望成立一个信息资料站,由专人管理,方便大家的交流,如有机会大家还可以多交朋友。将自动化相关的东西实现贯穿。同意的表示一下。我的邮箱为wht82236337@163.com

网友BZ:
大家好!我叫浩天,认识大家非常高兴,希望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信息站,这样会便于大家沟通与交流,并且多结识一些同行的朋友,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组织游玩。由专人管理,并且将自动化相关的贯穿起来。同意的表示一下

网友BZ:
看到大家的发言,真为认识你们而高兴,中间有新手,有工程师,当然也有行家。我希望新手在上来问问题之前,先查看一下他人的问题及回答,这样在由行家指点,就不会误入歧途了。 当然,每个人都有提问和发表的权利,请不确定的兄弟说明一下,以防给师兄弟带来不便。 针对提问过于简单的问题的人我们也热情接待,对解答错误的人,我们不要抨击,应该给予指点。 这只是我的建议,也想为同行服务和多交些朋友。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网友CA:
其实减速机在现在的商场中常见的大概分为行星减速机,涡轮蜗杆减速机,摆线减速机等等,现在行星减速机大概可分为斜齿,直齿,伞齿几种齿轮形式,精度,噪音,输出力矩上来说以德国,得产品最好,其次是日本,台湾。日本产品一般外型比较长,连接法兰较漂亮,外径大,德国的整体来说比较紧凑,台湾产品价格相对便宜,但精度性能上还是有很大差距。涡轮蜗杆的好处是大减速比的可以自锁,按应用大致可分两种一种是普通转速,输入转速大致在1200-1400转左右,一种是伺服专用输入转速1000-6000的,减速比很小一般在45:1以下,应用在国内还是很少,因为其价格是普通减速机的10倍或更高。以上言论纯属个人应用过程中的一点理解,希望能和各位大虾多多交流

网友CB:
好多人说的有道理。

网友CC:
减速机就是你不想用的高速度降到你所需要的速度,达到生产的目的。用变频器也可以,这样加大生产成本的投入,而且电机还要增加一个风扇电机来给变频器电机降温

网友CD:
他们什么都做的!`变频器,PLC,触摸屏,指示灯,按钮,低压电器等等什么都造的啊!

网友CE:
那位有SEW的?

网友CF:
问题浅薄但回答的好的对我来说一样帮助很大,感谢各位认真回答的老师.

网友CG:
群鸟辩论会,工控网真能学东西

网友CH:
关于减速器的作用,我觉得 bluepoint归纳的比较完整,变频器代替不了减速器。 “各位同仁:減速機的用途可簡略歸納一下:   1)降速同時提高輸出扭矩,扭矩輸出比例按電機輸出乘減速筆,但要注意不能超出減速箱額定扭矩。   2)減速同時降低了負載的慣量,慣量的減少為減速比的平方。大家可以看一下一般電機都有一個慣量數據。   伺服或步進需要正反轉定位,所以比較關注減速箱精度,一般都在弧分級(一弧分為1/60度)。   行星減速箱較經濟,有平齒和斜齒2种,精度和價格都不同。   蝸輪蝸杆型精度可做得很高,但減速比都不大。   諧波減速機精度非常高,尺寸也小。但缺點是價格較高,柔輪壽命有限制,不耐衝擊。”

网友CI:
请问罗西减速机如何? 有知情银么?

网友CJ:
减速机的价格怎么样?

网友CK:
我喜欢民族产业与今后企业的比较这样的讨论 讲的不错

网友CL:
一台好的机器,它最主要的是什么呀。

网友CM(2005-10-27):
减速机可以扩大电机的调速范围,使其满足工艺要求。

网友CN:
不是我说的ABB是最差

网友CO:
谁有减速机的资料.给我一分zhen_fei@126.com

网友CP:
齿轮箱的传动比是不是就是减速比

网友CP:
齿轮箱的传动比是不是就是减速比?

网友CQ:
俺真伤了,这样的帖子也能成为精华!

网友CR(2005-12-07):
减速机是无法提升输出功率的,因为能量守衡定律.可以降底输出转速,提高输出扭矩,来达到使用要求.

网友AW:
他们做变频器和PLC的,其他的比较少,因为这些欧美产品价格比较高...

网友CS:
楼上的发这么多做什么。。。。。。

网友CT:
工科学生一年级就该明白的问题

网友CU:
支持老菜鸟的!实际就是减速的问题,为什么要减速:
1 速度的需要
2 力量的需要

网友CV:
1.ABB-电气控件:2。默勒--同上。3,西门子--同上:4,施耐德
5欧姆龙:6魏德米勒。都是做电控的。有的范围更广,比如日本欧姆龙也做洁具,光控等:而德国魏德米勒主要生产各种电气联接技术产品的领先制造商。主要产品包括:各种接线端子、专用工具、印刷电路板接线...魏德米勒产品广泛用于电力、核电站、石油、化工、交通、通信、铁路、冶金、市政工程等领域和行业:法国施耐德(法国schneider)工控产品:德国MOELLER默勒生产电器元件、系统、自动化及配电产品:ABB 全球领先的电力和自动化技术供应商,全系列交流变频器产品提供发电、输配电、工业和建筑系统:西门子我想就不用提了吧

网友CW:
龙二哥推断的原因是对的,主要原因是第3条,国人是在人治环境下工作的,不得已呀!.

网友CX:
小功率的减速机,德国lenze的是很不错的,无论是质量还是价格,在门机行业,基本上取代了原来SEW的地位而成为第一品牌.......

网友CY:
  西安的各位同仁:
         有哪位需要变频器, 请和我联系,dangfeng777@sina.com
         我将为您提供优质快捷的技术服务! 029-88933946

网友CY:
ABB:变频和软起都很出名,还有低压电器;
西门子:PLC和DCS都很出名,以及总线;
施耐德:同上;欧姆龙是日本较大的一家自动化产商,魏德米勒是德国的一家以端子排和低压电器为主的自动化厂商,默勒也是德国一家自动化产商.

网友CZ:
减速机---减少速度的机器!!!

网友DA:
  1,ABB,2,默勒,3西门子(,4,施耐德(电器),5欧姆龙(电器),6魏德米勒。 请知道的告诉我,谢谢了。新手什么都不懂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DB:
这个问题太复杂了,也太简单。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清楚,可是说不全。我也一样。

网友AW:
怎么还在问这个问题啊,都给你说了ABB、西门子这些主要是工控产品啊,变频器、开关、电机等等。。。。前面有详细点的解答

网友DC:
这些是国外著名公司的名称,不是产品.还好你没有说(中国)这个产品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DD(2006-02-16):
简单的说:就是降低系统运行速度,增大旋转扭矩。

网友DE(2006-10-31):
电机的电压和频率决定了电机转速,而通过不同速比的减速机可以得到不同的输出转速。

网友DF(2007-02-08):
减速机不是为了使机器更省力,而输出的功率更大吗,那怎么还减速呢?

网友DG(2007-05-12):
减速机有好做功能,要看用在什么地方,可以增加电机功率,可以达到某个传动比,等等

网友Z(2008-02-20):
大家好,我是刚入这行的,也是个新手吧,望各位今后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DH(2008-05-20):
回复38楼:

呵呵,精密型的还有:APEX,   ALPHA,   BAYSIDE

网友DH:
减速机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减速增扭,具体就是降低速度增大扭矩

网友DI:
当然是减速的,用来传动

网友DJ:
减速机的三大功能--减速、增矩、惯量匹配

网友DK:
减速机能够增大扭矩吗?应该只是在低速下保证较大的输出扭矩吧。

网友DL:
减速机一共有三个作用,一当然是降低速度,二增大转矩,三匹配惯量。

网友DL:
还有一点,提高分辨率。

网友DM:
降低速度,提高执行机构的转矩

网友DN:
加精的问题   好

网友DO(2008-08-11):
罗升企业上海分公司 肖德寿 13636699416,021-51875200*863 www.acepillar.com.cn EMAIL:xiao.deshou@acepillar.com.cn

电气控制:数控装置(HITECH海泰克,瑞典北尔BEIJER)、数控系统 (beijer) 、伺服系统(以色列ELMO,日本横河,台湾上银,台湾东元)PLC (日本横河,台湾丰炜VIGOR ) , 德国伦茨lenze ,东洋变频器、温度及位置传感器等

台湾上银HIWILL 直线传动:直线导轨、滚珠丝杠、精密线性模组、线性致动器等。

旋转传动:(德国亚特兰大<ATLANTA> ;德国NEUGART;日本住友 减变速机、日本三木 齿轮/齿条、联轴器、离合/刹车器等。

台湾金器 (MINDMAN) 气动传动:气源处理组件、控制阀、执行元件等。

意大利 液压传动:控制阀、泵、液压缸及液压系统集成。

电子器件:工业电子硬盘。

系统工程:承揽自动化系统工程设计、选型配置、调试。

罗升企业成立于1984年,是亚洲传动控制领域卓越品牌通路商。集团总部设于中国台北,在天津、香港和新加坡分别设有子公司。分布于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二十几个直销事务所、几百家经销机构及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多家合作伙伴,已基本构成覆盖全亚洲地区的销售和服务网络。

子公司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坐落在天津滨海开发新区---空港工业园区,厂区占地两万三千平米 ,是集解决方案、采购、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售后为一体的全面整合型服务企业。服务领域涉及机械制造业、工厂自动化、航空/航天、电力、冶金、石化、医疗等领域。

天津罗升经过长期的诚信服务,与许多世界知名的生产厂商及广大用户,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成为国内制造业引进先进技术和产品的高速通路。为快速、近距离服务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用户,设立了十几个销售服务分支机构及几十家经销商;为高水平、专业化服务于机械设备配套厂商,设立了各专项服务产品处;为综合性、系统性服务于各行业用户,设立了系统工程部;以不同的方式向各类用户提供全方位、高水平的整合服务。目前正朝向传动控制产品的供应、技术、服务中心高速发展。

随着电子商务系统的升级建设,罗升逐步实现服务网络化,最终将实现客户网上订货,在线查询货期,在线技术服务等全方位信息化服务。

天津罗升长期策略:立足中华、胸怀全球、优势互补、制造双赢。

心态决定状态,心胸决定格局,眼界决定境界!

网友DP:
减速机就是扭力和 刚性放大

网友DQ(2008-10-16):
引用 网友G:
一般的减速机有斜齿轮减速机(包括平行轴斜齿轮减速机、蜗轮减速机、锥齿轮减速机等等)、行星齿轮减速机、摆线针轮减速机、蜗轮蜗杆减速机、行星摩擦式机械无级变速机等等。一般情况下其减速比(减速比就是电机转速和减速机输出转速的比值)是定死的,只有行星摩擦式机械无级变速机是可以调速的(减速机上面有一个连续可调的操作旋钮)。

此种回答是有知识的人作出的,我学习了,谢谢!

网友DR:
一、减速机的一般理解:

最简当的理解是,减速机是改变速度与输出力矩的,提供大力矩,低转速。减速机的转数比=输入转数/输出转数,若转数比为100,输出转矩大约为输入转矩的100倍。(转速减慢而转矩增加)

减速机也是一种变速机,不过一般变速机是用来减速的,习惯称减速机而已;一般的减速机是固定传动比的,也有可调的,但一般是分级调速。

大家容易想到的是,汽车上都有一个可调速的减速机,所以汽车就有了几个档位,汽油机(柴油机)就和电机一样,加减油门速度可以变化,但变化范围不大。

当然要说的是,离合器和减速机不是同一个东西,只不过一般说到减速机大家就容易想到汽车变速,想到是离合器的功劳,其实每次变速都是在拉动变速杆后才完成的。一般可调变速机在换档时,是不能负荷的,所以要通过离合器把减速机输出与汽车分离,换好档后再联接,离合器只是一种联轴器(只不过是可分可合的)。

能量守恒定律告诉我们,电机输出功率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变,只可能因为各种损耗变成热能量了。功率不变,速度减小,那就使力量(力矩)变大了;相同输出功率时,(角)速度与力(力矩)成反比,一般减速机也有能量损耗,效率为70%-99%不等。

二、 常见减速机的大致分类、特点及一般用途

■■常见减速机的大致分类

一般的减速机有斜齿轮减速机(包括平行轴斜齿轮减速机、蜗轮减速机、锥齿轮减速机等等)、行星齿轮减速机、摆线针轮减速机、蜗轮蜗杆减速机、行星摩擦式机械无级变速机等等。一般情况下其减速比是定死的,只有行星摩擦式机械无级变速机是可以调速的(减速机上面有一个连续可调的操作旋钮)。

减速机的名字也可以这样叫:减速器,减速箱,齿轮箱,齿轮头(此叫法比较少见,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会有这么叫的)。

■■常见减速机的特点

1) 蜗轮蜗杆减速机的主要特点是具有反向自锁功能,可以有较大的减速比,输入轴和输出轴不在同一轴线上,也不在同一平面上。但是一般体积较大,传动效率不高,精度不高。

2) 谐波减速器的谐波传动是利用柔性元件可控的弹性变形来传递运动和动力的,体积不大、精度很高,但缺点是柔轮寿命有限、不耐冲击,刚性与金属件相比较差,输入转速不能太高,价格较高。

3) 行星减速器其优点是结构比较紧凑,回程间隙小、精度较高,使用寿命很长,额定输出扭矩可以做的很大,但价格略贵。另外行星减速箱,有平齿和斜齿2种,精度和价格都有不同。

性能比较:
蜗轮蜗杆减速器 谐波减速器 行星减速器
体积 大 小 小
背隙 低 高 高
刚性 高 中 低
寿命 中 短 长
效率 低 高 高

■■常见减速机的一般用途及计算方法

1)降速同时提高输出扭矩,扭矩输出比例按电机输出乘减速比,但要注意不能超出减速箱额定扭矩。

2)减速同时降低了负载的惯量,惯量的减少为减速比的平方;目的是实现匹配的惯量,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地方即使力矩足够也不用变频器的真正原因。大家可以看一下一般电机都有一个转矩转子惯量数据。

3)如果调换输入与输出,它也可以用做成增速机构。

交流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需要正反转定位,所以比较关注减速箱精度,一般都在弧分级(一弧分为1/60度)。

三、 变频器以及伺服驱动器的大致分类

■■变频器大致分类:

通用型,什么样的场合都可以选择使用的;

风机水泵专用型,这种变频器使用具有局限性,只能是在风机和水泵的负载上使用;

注塑机专用型,这种变频器是专门为注塑机设计的;

选择的时候,按照上面的内容往上套就可以了,再就是需要注意电机的功率,根据电机的功率来选择合适的变频器,一般变频器的功率要和普通电机的功率相同或者是大一个等级,比方说,11KW的电机,应该选择11KW或者是15KW(最好)的变频器。

■■伺服驱动器大致分类:

前面一些小节已有详细介绍,在此略过。(需要看的朋友可回到前面查看)

四、普通电机的最佳运行

普通电机设计得最佳运行频率是50 - 60Hz,长期在低速下运行对电机本身得寿命是个损害,另外电机本身得散热也是个问题。

有时为了获得更低的速度,没有减速机还真的是不行呢。曾有人应用过400:1的减速机做传动,看上去低速端比蜗牛还要慢。减速机是刚性的,光用变频器有时不能达到要求,同时也不赞成变频器长期运行在20Hz下以获得低的速度。

为什么变频器要防止在20 Hz以下长期工作呢,(1)是因为转速过低,风扇的散热效果就很差,而变频调速要保持恒磁通,在频率很低时电压就得很低,要保持恒转矩电流就很大,发热很大,散热却很差,对电机极为不利,对变频器也很不利。(2)是减速机与变频器的价格比相差很大,减速机一般按每千瓦一百元计算,而变频器按每千瓦差不多要按两千元计算,所以除非特别必要不能用变频器代替减速机。

一般变频器是取代流量阀控制变化较大的液体与气体的流量的,可以省下阀门的巨大损失,可在半年内收回投资,有推广价值;再就是需要调速的机械,例如机床用主轴变频调速(主轴无级调速),若不需要调速则没必要用变频器。

曾有一个公司,全厂大约有100多台电机,除一台是直流的(大概300KW),其他全是变频的,小的30Kw,中等900Kw,再大2000Kw,最大的6000多Kw,都是变频的,但几乎没有一台不用变速箱的,而且一般变速箱比电机都大;而在此时变频器和伺服相比,在大功率的应用上性价比优势就明显了。

五、如果用于低速的场合,只用一个普通低速的电机能行吗?或用伺服电机呢?

只用一个普通低速的电机那当然不行,因为:

1)速度一般达不到:一般情况下减速机的数比可以低到3:1甚至更小,也可以高于180:1甚至更大。

也就是说,当普通电机转速为1380转/分(4极电机)时,减速机输出转速可以高到460转甚至更大,也可以低到7.6转甚至更小。而普通电机可以实现这么大的变速范围吗?就算是多极变速电机,转速最快的2极电机转速为2880-2970转/分左右,转速最低的12极电机转速为480-490转/分左右。如果只需要几十转/分的转速,普通电机那就更不行了。

2)普通电机转矩一般达不到:要求在低速运转的负载,一般说来都要求比较大的转矩(比如说提升机、电梯、生产线、卷绕机等等),即使普通电机的转速符合要求了,转矩也往往不能刚好符合要求。注意低速时机械导轨容易出现“爬行”现象。

用于低速的场合,只用一个交流伺服电机能行吗?那还得分具体的不同情况:

用交流伺服电机做低速运行是没有问题的(伺服驱动器内部有内置的电子齿轮,可任意设置,但建议1/50≤减速比≤50)。但是同样存在转速符合要求了,转矩未必能刚好符合要求的情况,若转矩也符合了要求了那当然是排在第一位的最佳方案了。

若转矩不符合要求,又可细分为两小类不同配置方案:A)大功率交流伺服装置(交流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方案;B)小功率交流伺服装置+减速机方案。

A)在位置精度没有特别要求的情况下,选用大功率的交流伺服装置方案因其成本较高,和小功率的交流伺服装置+减速机方案,相比较而言,性价比优势不明显。

(我们有一客户安装在一大型立式车床上,其上、下、左、右四处运动进给,就都是采用交流伺服装置+减速机的方案)

B)但若是有较高的位置精度要求的,虽然采用大功率的交流伺服装置方案成本高些,但位置精度要求得到了保障;而小功率的交流伺服装置+减速机方案,因减速机存在机械齿轮背隙,位置精度是要做出一些牺牲的。最终方案要根据具体的设备、设计目标、技术指标、精度要求等因素来确定。

C)另外还得兼顾电机的转矩转子惯量。

  六、伺服电机和减速机是怎样选配的?比如选择中惯量750W的电机,选择一种减速比在60左右的减速机,应该怎样选?

选型时应注意:

1)确认你的负载额定扭矩要小于 > 减速机额定输出扭矩。
   2)伺服电机额定扭矩(乘以)x减速比要大于 > 负载额定扭矩。
   3)负载通过减速机转化到伺服电机的转动惯量,要在伺服电机允许的范围内。
   4)确认减速机精度能够满足您的控制要求。
   5)减速机结构形式,外型尺寸既能满足设备要求,同时能与所选用的伺服电机连接。

除了减速机传动比,输出转矩,输出轴的轴向力,径向力校核;还要看减速机的传动精度,根据工作条件选择。因为传动精度高价格高,只要电机和减速机配套后满足你的要求(功能和性能),就可以了。

技术指标要符合要求,材料成本价格适中,就是好的方案。

七、普通电机、减速机、变频器(伺服驱动器)三者关系

通常普通电机提供的是的功率,即比较合适的转速与转矩,但是转矩小的电机体积就小,功率因数和效率也高,所以一般都造1400到2800以上的高速电机。如果需要低速大转矩就配减速机,但减速机在大减速比时效率非常低,这时就需要更低速度的电机。

一般来讲减速机的转数比是固定的,锥齿轮配合的减速机也可以调速,但是只能是手动固定调速,性能与变频器不可同日而语;总之减速机的作用是取得合适的转速与转矩的同时追求高效率。

变频器的作用是变频调速,可以动态大范围快速调速,在工频以下是恒转矩调速,在工频以上恒功率调速,其作用也不能完全取代减速机。

如果需要简单的传动系统,大的转矩,高的效率,大的调速比而对体积不太敏感,也可以使用力矩电机配变频器。如果对效率不太在意,但对体积、转矩、调速比很在意,也可以使用液压传动配变频器(定压控制)。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电动机就象是一个人,是动力源;减速机就是杠杆[速比就是杠杆的动力臂和阻力臂之比];变频器(伺服驱动器)就象滑轮组。三者在各行各业及实际使用过程中,要根据使用设备参数、运行状况、负载性质、使用特点等进行综合考虑,做到精心设计、精确计算,然后选用电动机、减速机、变频器(伺服驱动器),使之形成一个比较和谐的整体装置,使其发挥最大的工作效率。

网友DS:
太精彩了,这种讨论的气氛很好!

网友DT:
一减速机:当我们开着满载拖拉机上坡时候,一般都用低档,是以牺牲速度为代价换得更高的转矩。

二是,变频器20赫兹低频运行,《甚至更低》时候,由于定子电压和频率的降低,会导致输出力矩减少。

网友DU(2008-12-02):
玩转你的工控人生 尽在www.winson888.cn

网友DV:
日本GTR日精减速机代理商

联系方式:李勇 13584869961

网友DW:
电机轴上出来的转速是很高的,但转矩很小,为获得所需要的速度和转矩,就需要减速,通常用机械减速或电气减速,速度的调整通常有无级和有级两种。

网友DX(2009-02-18):
我看了你的评论很好,想加你为好友!

网友DX:
对:radishkz 关于一、减速机的一般理解:

最简当的理解是,减速机是改变速度与输出力矩的,提供大力矩,低转速。减速机的转数比=输入转数/输出转数,若转数比为100,输出转矩大约为输入转矩的100倍。(转速减慢而转矩增加)

减速机也是一种变速机,不过一般变速机是用来减速的,习惯称减速机而已;一般的减速机是固定传动比的,也有可调的,但一般是分级调速。

大家容易想到的是,汽车上都有一个可调速的减速机,所以汽车就有了几个档位,汽油机(柴油机)就和电机一样,加减油门速度可以变化,但变化范围不大。

当然要说的是,离合器和减速机不是同一个东西,只不过一般说到减速机大家就容易想到汽车变速,想到是离合器的功劳,其实每次变速都是在拉动变速杆后才完成的。一般可调变速机在换档时,是不能负荷的,所以要通过离合器把减速机输出与汽车分离,换好档后再联接,离合器只是一种联轴器(只不过是可分可合的)。

能量守恒定律告诉我们,电机输出功率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变,只可能因为各种损耗变成热能量了。功率不变,速度减小,那就使力量(力矩)变大了;相同输出功率时,(角)速度与力(力矩)成反比,一般减速机也有能量损耗,效率为70%-99%不等。

二、 常见减速机的大致分类、特点及一般用途

■■常见减速机的大致分类

一般的减速机有斜齿轮减速机(包括平行轴斜齿轮减速机、蜗轮减速机、锥齿轮减速机等等)、行星齿轮减速机、摆线针轮减速机、蜗轮蜗杆减速机、行星摩擦式机械无级变速机等等。一般情况下其减速比是定死的,只有行星摩擦式机械无级变速机是可以调速的(减速机上面有一个连续可调的操作旋钮)。

减速机的名字也可以这样叫:减速器,减速箱,齿轮箱,齿轮头(此叫法比较少见,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会有这么叫的)。

■■常见减速机的特点

1) 蜗轮蜗杆减速机的主要特点是具有反向自锁功能,可以有较大的减速比,输入轴和输出轴不在同一轴线上,也不在同一平面上。但是一般体积较大,传动效率不高,精度不高。

2) 谐波减速器的谐波传动是利用柔性元件可控的弹性变形来传递运动和动力的,体积不大、精度很高,但缺点是柔轮寿命有限、不耐冲击,刚性与金属件相比较差,输入转速不能太高,价格较高。

3) 行星减速器其优点是结构比较紧凑,回程间隙小、精度较高,使用寿命很长,额定输出扭矩可以做的很大,但价格略贵。另外行星减速箱,有平齿和斜齿2种,精度和价格都有不同。

性能比较:
蜗轮蜗杆减速器 谐波减速器 行星减速器
体积 大 小 小
背隙 低 高 高
刚性 高 中 低
寿命 中 短 长
效率 低 高 高

■■常见减速机的一般用途及计算方法

1)降速同时提高输出扭矩,扭矩输出比例按电机输出乘减速比,但要注意不能超出减速箱额定扭矩。

2)减速同时降低了负载的惯量,惯量的减少为减速比的平方;目的是实现匹配的惯量,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地方即使力矩足够也不用变频器的真正原因。大家可以看一下一般电机都有一个转矩转子惯量数据。

3)如果调换输入与输出,它也可以用做成增速机构。

交流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需要正反转定位,所以比较关注减速箱精度,一般都在弧分级(一弧分为1/60度)。

三、 变频器以及伺服驱动器的大致分类

■■变频器大致分类:

通用型,什么样的场合都可以选择使用的;

风机水泵专用型,这种变频器使用具有局限性,只能是在风机和水泵的负载上使用;

注塑机专用型,这种变频器是专门为注塑机设计的;

选择的时候,按照上面的内容往上套就可以了,再就是需要注意电机的功率,根据电机的功率来选择合适的变频器,一般变频器的功率要和普通电机的功率相同或者是大一个等级,比方说,11KW的电机,应该选择11KW或者是15KW(最好)的变频器。

■■伺服驱动器大致分类:

前面一些小节已有详细介绍,在此略过。(需要看的朋友可回到前面查看)

四、普通电机的最佳运行

普通电机设计得最佳运行频率是50 - 60Hz,长期在低速下运行对电机本身得寿命是个损害,另外电机本身得散热也是个问题。

有时为了获得更低的速度,没有减速机还真的是不行呢。曾有人应用过400:1的减速机做传动,看上去低速端比蜗牛还要慢。减速机是刚性的,光用变频器有时不能达到要求,同时也不赞成变频器长期运行在20Hz下以获得低的速度。

为什么变频器要防止在20 Hz以下长期工作呢,(1)是因为转速过低,风扇的散热效果就很差,而变频调速要保持恒磁通,在频率很低时电压就得很低,要保持恒转矩电流就很大,发热很大,散热却很差,对电机极为不利,对变频器也很不利。(2)是减速机与变频器的价格比相差很大,减速机一般按每千瓦一百元计算,而变频器按每千瓦差不多要按两千元计算,所以除非特别必要不能用变频器代替减速机。

一般变频器是取代流量阀控制变化较大的液体与气体的流量的,可以省下阀门的巨大损失,可在半年内收回投资,有推广价值;再就是需要调速的机械,例如机床用主轴变频调速(主轴无级调速),若不需要调速则没必要用变频器。

曾有一个公司,全厂大约有100多台电机,除一台是直流的(大概300KW),其他全是变频的,小的30Kw,中等900Kw,再大2000Kw,最大的6000多Kw,都是变频的,但几乎没有一台不用变速箱的,而且一般变速箱比电机都大;而在此时变频器和伺服相比,在大功率的应用上性价比优势就明显了。

五、如果用于低速的场合,只用一个普通低速的电机能行吗?或用伺服电机呢?

只用一个普通低速的电机那当然不行,因为:

1)速度一般达不到:一般情况下减速机的数比可以低到3:1甚至更小,也可以高于180:1甚至更大。

也就是说,当普通电机转速为1380转/分(4极电机)时,减速机输出转速可以高到460转甚至更大,也可以低到7.6转甚至更小。而普通电机可以实现这么大的变速范围吗?就算是多极变速电机,转速最快的2极电机转速为2880-2970转/分左右,转速最低的12极电机转速为480-490转/分左右。如果只需要几十转/分的转速,普通电机那就更不行了。

2)普通电机转矩一般达不到:要求在低速运转的负载,一般说来都要求比较大的转矩(比如说提升机、电梯、生产线、卷绕机等等),即使普通电机的转速符合要求了,转矩也往往不能刚好符合要求。注意低速时机械导轨容易出现“爬行”现象。

用于低速的场合,只用一个交流伺服电机能行吗?那还得分具体的不同情况:

用交流伺服电机做低速运行是没有问题的(伺服驱动器内部有内置的电子齿轮,可任意设置,但建议1/50≤减速比≤50)。但是同样存在转速符合要求了,转矩未必能刚好符合要求的情况,若转矩也符合了要求了那当然是排在第一位的最佳方案了。

若转矩不符合要求,又可细分为两小类不同配置方案:A)大功率交流伺服装置(交流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方案;B)小功率交流伺服装置+减速机方案。

A)在位置精度没有特别要求的情况下,选用大功率的交流伺服装置方案因其成本较高,和小功率的交流伺服装置+减速机方案,相比较而言,性价比优势不明显。

(我们有一客户安装在一大型立式车床上,其上、下、左、右四处运动进给,就都是采用交流伺服装置+减速机的方案)

B)但若是有较高的位置精度要求的,虽然采用大功率的交流伺服装置方案成本高些,但位置精度要求得到了保障;而小功率的交流伺服装置+减速机方案,因减速机存在机械齿轮背隙,位置精度是要做出一些牺牲的。最终方案要根据具体的设备、设计目标、技术指标、精度要求等因素来确定。

C)另外还得兼顾电机的转矩转子惯量。

  六、伺服电机和减速机是怎样选配的?比如选择中惯量750W的电机,选择一种减速比在60左右的减速机,应该怎样选?

选型时应注意:

1)确认你的负载额定扭矩要小于 > 减速机额定输出扭矩。
   2)伺服电机额定扭矩(乘以)x减速比要大于 > 负载额定扭矩。
   3)负载通过减速机转化到伺服电机的转动惯量,要在伺服电机允许的范围内。
   4)确认减速机精度能够满足您的控制要求。
   5)减速机结构形式,外型尺寸既能满足设备要求,同时能与所选用的伺服电机连接。

除了减速机传动比,输出转矩,输出轴的轴向力,径向力校核;还要看减速机的传动精度,根据工作条件选择。因为传动精度高价格高,只要电机和减速机配套后满足你的要求(功能和性能),就可以了。

技术指标要符合要求,材料成本价格适中,就是好的方案。

七、普通电机、减速机、变频器(伺服驱动器)三者关系

通常普通电机提供的是的功率,即比较合适的转速与转矩,但是转矩小的电机体积就小,功率因数和效率也高,所以一般都造1400到2800以上的高速电机。如果需要低速大转矩就配减速机,但减速机在大减速比时效率非常低,这时就需要更低速度的电机。

一般来讲减速机的转数比是固定的,锥齿轮配合的减速机也可以调速,但是只能是手动固定调速,性能与变频器不可同日而语;总之减速机的作用是取得合适的转速与转矩的同时追求高效率。

变频器的作用是变频调速,可以动态大范围快速调速,在工频以下是恒转矩调速,在工频以上恒功率调速,其作用也不能完全取代减速机。

如果需要简单的传动系统,大的转矩,高的效率,大的调速比而对体积不太敏感,也可以使用力矩电机配变频器。如果对效率不太在意,但对体积、转矩、调速比很在意,也可以使用液压传动配变频器(定压控制)。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电动机就象是一个人,是动力源;减速机就是杠杆[速比就是杠杆的动力臂和阻力臂之比];变频器(伺服驱动器)就象滑轮组。三者在各行各业及实际使用过程中,要根据使用设备参数、运行状况、负载性质、使用特点等进行综合考虑,做到精心设计、精确计算,然后选用电动机、减速机、变频器(伺服驱动器),使之形成一个比较和谐的整体装置,使其发挥最大的工作效率。
内容的回复:你好专业啊!能和你做个朋友吗!

网友DX:
对:radishkz 关于一、减速机的一般理解:

最简当的理解是,减速机是改变速度与输出力矩的,提供大力矩,低转速。减速机的转数比=输入转数/输出转数,若转数比为100,输出转矩大约为输入转矩的100倍。(转速减慢而转矩增加)

减速机也是一种变速机,不过一般变速机是用来减速的,习惯称减速机而已;一般的减速机是固定传动比的,也有可调的,但一般是分级调速。

大家容易想到的是,汽车上都有一个可调速的减速机,所以汽车就有了几个档位,汽油机(柴油机)就和电机一样,加减油门速度可以变化,但变化范围不大。

当然要说的是,离合器和减速机不是同一个东西,只不过一般说到减速机大家就容易想到汽车变速,想到是离合器的功劳,其实每次变速都是在拉动变速杆后才完成的。一般可调变速机在换档时,是不能负荷的,所以要通过离合器把减速机输出与汽车分离,换好档后再联接,离合器只是一种联轴器(只不过是可分可合的)。

能量守恒定律告诉我们,电机输出功率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变,只可能因为各种损耗变成热能量了。功率不变,速度减小,那就使力量(力矩)变大了;相同输出功率时,(角)速度与力(力矩)成反比,一般减速机也有能量损耗,效率为70%-99%不等。

二、 常见减速机的大致分类、特点及一般用途

■■常见减速机的大致分类

一般的减速机有斜齿轮减速机(包括平行轴斜齿轮减速机、蜗轮减速机、锥齿轮减速机等等)、行星齿轮减速机、摆线针轮减速机、蜗轮蜗杆减速机、行星摩擦式机械无级变速机等等。一般情况下其减速比是定死的,只有行星摩擦式机械无级变速机是可以调速的(减速机上面有一个连续可调的操作旋钮)。

减速机的名字也可以这样叫:减速器,减速箱,齿轮箱,齿轮头(此叫法比较少见,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会有这么叫的)。

■■常见减速机的特点

1) 蜗轮蜗杆减速机的主要特点是具有反向自锁功能,可以有较大的减速比,输入轴和输出轴不在同一轴线上,也不在同一平面上。但是一般体积较大,传动效率不高,精度不高。

2) 谐波减速器的谐波传动是利用柔性元件可控的弹性变形来传递运动和动力的,体积不大、精度很高,但缺点是柔轮寿命有限、不耐冲击,刚性与金属件相比较差,输入转速不能太高,价格较高。

3) 行星减速器其优点是结构比较紧凑,回程间隙小、精度较高,使用寿命很长,额定输出扭矩可以做的很大,但价格略贵。另外行星减速箱,有平齿和斜齿2种,精度和价格都有不同。

性能比较:
蜗轮蜗杆减速器 谐波减速器 行星减速器
体积 大 小 小
背隙 低 高 高
刚性 高 中 低
寿命 中 短 长
效率 低 高 高

■■常见减速机的一般用途及计算方法

1)降速同时提高输出扭矩,扭矩输出比例按电机输出乘减速比,但要注意不能超出减速箱额定扭矩。

2)减速同时降低了负载的惯量,惯量的减少为减速比的平方;目的是实现匹配的惯量,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地方即使力矩足够也不用变频器的真正原因。大家可以看一下一般电机都有一个转矩转子惯量数据。

3)如果调换输入与输出,它也可以用做成增速机构。

交流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需要正反转定位,所以比较关注减速箱精度,一般都在弧分级(一弧分为1/60度)。

三、 变频器以及伺服驱动器的大致分类

■■变频器大致分类:

通用型,什么样的场合都可以选择使用的;

风机水泵专用型,这种变频器使用具有局限性,只能是在风机和水泵的负载上使用;

注塑机专用型,这种变频器是专门为注塑机设计的;

选择的时候,按照上面的内容往上套就可以了,再就是需要注意电机的功率,根据电机的功率来选择合适的变频器,一般变频器的功率要和普通电机的功率相同或者是大一个等级,比方说,11KW的电机,应该选择11KW或者是15KW(最好)的变频器。

■■伺服驱动器大致分类:

前面一些小节已有详细介绍,在此略过。(需要看的朋友可回到前面查看)

四、普通电机的最佳运行

普通电机设计得最佳运行频率是50 - 60Hz,长期在低速下运行对电机本身得寿命是个损害,另外电机本身得散热也是个问题。

有时为了获得更低的速度,没有减速机还真的是不行呢。曾有人应用过400:1的减速机做传动,看上去低速端比蜗牛还要慢。减速机是刚性的,光用变频器有时不能达到要求,同时也不赞成变频器长期运行在20Hz下以获得低的速度。

为什么变频器要防止在20 Hz以下长期工作呢,(1)是因为转速过低,风扇的散热效果就很差,而变频调速要保持恒磁通,在频率很低时电压就得很低,要保持恒转矩电流就很大,发热很大,散热却很差,对电机极为不利,对变频器也很不利。(2)是减速机与变频器的价格比相差很大,减速机一般按每千瓦一百元计算,而变频器按每千瓦差不多要按两千元计算,所以除非特别必要不能用变频器代替减速机。

一般变频器是取代流量阀控制变化较大的液体与气体的流量的,可以省下阀门的巨大损失,可在半年内收回投资,有推广价值;再就是需要调速的机械,例如机床用主轴变频调速(主轴无级调速),若不需要调速则没必要用变频器。

曾有一个公司,全厂大约有100多台电机,除一台是直流的(大概300KW),其他全是变频的,小的30Kw,中等900Kw,再大2000Kw,最大的6000多Kw,都是变频的,但几乎没有一台不用变速箱的,而且一般变速箱比电机都大;而在此时变频器和伺服相比,在大功率的应用上性价比优势就明显了。

五、如果用于低速的场合,只用一个普通低速的电机能行吗?或用伺服电机呢?

只用一个普通低速的电机那当然不行,因为:

1)速度一般达不到:一般情况下减速机的数比可以低到3:1甚至更小,也可以高于180:1甚至更大。

也就是说,当普通电机转速为1380转/分(4极电机)时,减速机输出转速可以高到460转甚至更大,也可以低到7.6转甚至更小。而普通电机可以实现这么大的变速范围吗?就算是多极变速电机,转速最快的2极电机转速为2880-2970转/分左右,转速最低的12极电机转速为480-490转/分左右。如果只需要几十转/分的转速,普通电机那就更不行了。

2)普通电机转矩一般达不到:要求在低速运转的负载,一般说来都要求比较大的转矩(比如说提升机、电梯、生产线、卷绕机等等),即使普通电机的转速符合要求了,转矩也往往不能刚好符合要求。注意低速时机械导轨容易出现“爬行”现象。

用于低速的场合,只用一个交流伺服电机能行吗?那还得分具体的不同情况:

用交流伺服电机做低速运行是没有问题的(伺服驱动器内部有内置的电子齿轮,可任意设置,但建议1/50≤减速比≤50)。但是同样存在转速符合要求了,转矩未必能刚好符合要求的情况,若转矩也符合了要求了那当然是排在第一位的最佳方案了。

若转矩不符合要求,又可细分为两小类不同配置方案:A)大功率交流伺服装置(交流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方案;B)小功率交流伺服装置+减速机方案。

A)在位置精度没有特别要求的情况下,选用大功率的交流伺服装置方案因其成本较高,和小功率的交流伺服装置+减速机方案,相比较而言,性价比优势不明显。

(我们有一客户安装在一大型立式车床上,其上、下、左、右四处运动进给,就都是采用交流伺服装置+减速机的方案)

B)但若是有较高的位置精度要求的,虽然采用大功率的交流伺服装置方案成本高些,但位置精度要求得到了保障;而小功率的交流伺服装置+减速机方案,因减速机存在机械齿轮背隙,位置精度是要做出一些牺牲的。最终方案要根据具体的设备、设计目标、技术指标、精度要求等因素来确定。

C)另外还得兼顾电机的转矩转子惯量。

  六、伺服电机和减速机是怎样选配的?比如选择中惯量750W的电机,选择一种减速比在60左右的减速机,应该怎样选?

选型时应注意:

1)确认你的负载额定扭矩要小于 > 减速机额定输出扭矩。
   2)伺服电机额定扭矩(乘以)x减速比要大于 > 负载额定扭矩。
   3)负载通过减速机转化到伺服电机的转动惯量,要在伺服电机允许的范围内。
   4)确认减速机精度能够满足您的控制要求。
   5)减速机结构形式,外型尺寸既能满足设备要求,同时能与所选用的伺服电机连接。

除了减速机传动比,输出转矩,输出轴的轴向力,径向力校核;还要看减速机的传动精度,根据工作条件选择。因为传动精度高价格高,只要电机和减速机配套后满足你的要求(功能和性能),就可以了。

技术指标要符合要求,材料成本价格适中,就是好的方案。

七、普通电机、减速机、变频器(伺服驱动器)三者关系

通常普通电机提供的是的功率,即比较合适的转速与转矩,但是转矩小的电机体积就小,功率因数和效率也高,所以一般都造1400到2800以上的高速电机。如果需要低速大转矩就配减速机,但减速机在大减速比时效率非常低,这时就需要更低速度的电机。

一般来讲减速机的转数比是固定的,锥齿轮配合的减速机也可以调速,但是只能是手动固定调速,性能与变频器不可同日而语;总之减速机的作用是取得合适的转速与转矩的同时追求高效率。

变频器的作用是变频调速,可以动态大范围快速调速,在工频以下是恒转矩调速,在工频以上恒功率调速,其作用也不能完全取代减速机。

如果需要简单的传动系统,大的转矩,高的效率,大的调速比而对体积不太敏感,也可以使用力矩电机配变频器。如果对效率不太在意,但对体积、转矩、调速比很在意,也可以使用液压传动配变频器(定压控制)。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电动机就象是一个人,是动力源;减速机就是杠杆[速比就是杠杆的动力臂和阻力臂之比];变频器(伺服驱动器)就象滑轮组。三者在各行各业及实际使用过程中,要根据使用设备参数、运行状况、负载性质、使用特点等进行综合考虑,做到精心设计、精确计算,然后选用电动机、减速机、变频器(伺服驱动器),使之形成一个比较和谐的整体装置,使其发挥最大的工作效率。
内容的回复:

网友DY:
V/F控制的方式下的变频器如果使用在低频率下..由于此时励磁饶组上的三相交流电压值不能够近视的等于转子电压,那么V/F就不为一个常数.....所以有可能不能带动电机转动...!

网友DZ(2009-05-14):
看了受益匪浅啊,我是搞电气的,经常碰到电机配减速机的。

网友EA:
减速机的速度是可以调节的,但不会达到无极调速

网友EB(2010-05-06):
学习了,老帖子知识真多,看完帖子和回复明白了

网友EC:
代做毕业设计,代写论文、各类总结。qq:1452128226、1468193379

网友ED:
可以这样理解,减速机是放大力矩的,没有减速机很多要求力矩大的地方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