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直流拖动改成变频的功率怎选?

楼主(2005-06-22):
现将一台16.6KW的直流电机拖动改为交流变频拖动,主要作为卷绕用,有微速。 那我的变频器及电机应选多大的合适? 能推荐一下吗? 谢谢了。

网友A:
用18.5kW恒转矩变频器+变频电机,闭环矢量控制为佳

楼主:
还想问一下,我的转速高速要达到2500转/分,微速时100转/分. 那我的电机可选0到90Hz的电机行不.

网友B:
有0-100Hz的变频电机。 你给出的数据看出,速度范围为25:1。选择变频器要矢量型变频器为佳。 我的e-mail:zyj6333@sina.com 欢迎交流,变频器、PLC

楼主:
谢谢大家!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用变频器拖动两极电机和四极电机时,在性能上有什么差别吗?

网友C:
转速不同,2极最高3000RPM,4极最高1500R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