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控制2用1备(2台变频器),3台泵定时切换.有哪位朋友有这方面的经验吗?该怎么实现?

楼主(2005-06-23):
求助:变频器控制2用1备(2台变频器),3台泵定时切换.有哪位朋友有这方面的经验吗?该怎么实现?

网友A:
你用什么变频器,有没用PLC?

网友B:
如果用PLC的话就很简单了。不过你要有具体的要求?

网友C:
我想楼主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的:有两台泵工作,另外一台备用。并且三台泵定时切换,都可能充当工作或者备用的角色。而两台变频器一直工作,并在不同的时间段拖动不同的泵。这个问题好办,要通过在变频器和电机中间加接触器,通过PLC控制。我做过拖风机的,200KW的,并且效果良好!

网友D:
我在2001年就设计、调试过类似这样的工程--乌鲁木齐新胜热力站的7个换热站。 稍有些不一样: 变频器控制2台补水泵运行,1用1备,实现故障自动切换、3天定时切换。 由1台软启动器3拖1控制的3台循环泵,2用1备,实现故障自动切换、3天定时切换。 这个工程的电气图纸和PLC程序也不是非常简单,如果有需要,可以给我发伊妹儿。

网友E:
可以使用PLC进行控制,也可以使用供水专用的变频器(如艾默生的TD2100,原华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