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富强鑫注塑机节能改造求助

楼主(2005-06-23):
富强鑫注塑机91年的机子。。。内部参数都是用拔码开关设定的,变频改造之前(市电运行)机子注塑完全正常,,在变频状态(节能工作)注料不满,压力流量信号以调整很大。工作时大部份动作都在50HZ运行。。。后来我直接把变频器的频率手动调整为50HZ运行,但是工作一样是注不满。。求助各位注塑机高手。。。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射胶的时间是多少? 你设定的加减速时间是多少? 能不能对射胶段单独补偿? 有没有采取滤波措施?(重要) 像你这样搞,好像都不节能了嘛!

楼主:
我用的是百德福变频 加速时间是0。3S,减速时间是1。6S 我已经把频率手动调为50HZ,如果补尝最多也是50HZ吧。。 我想问像这种情况是不是于扰所至。。。 现在只是用手动固定频率试机,节不节能不是问题。只是先看看情况而已。。。

网友A:
尽管你设的加速时间是0.3S,但实际上很多品牌的变频器往往达不到那么快. 也可以把频率上限提高到50~55HZ看看. 建议你还是对设备做一下滤波处理,可能会有意想之外的效果.

网友B(2007-11-30):
注塑机问题

网友C:
我是做变频器销售的,进来学习下
还希望各位老大多多指导QQ30944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