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继电器可以实现220V转换成110V吗?

楼主(2005-06-23):
请教继电器可以实现220V转换成110V吗

楼主:
to 周公 那如果我要实现220V转换成110V,要那里设备.

网友A:
交流用变压器,直流用 DC-DC 模块或者开关电源

网友B(2005-07-24):
用一个变压器就可以拉

网友C:
看负载功率,购买合适的变压器

网友D:
周公说的对!

网友E:
如果有现成的电源,用继电器切换就成了。

网友F(2008-04-11):
只能用变压器转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