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隔离

楼主(2005-06-23):
请问各位高手 RS232/485如何光电隔离呀,有没有现成的电路之类的资料 邮箱:kchen◎wri.COM.CN

网友A(2006-03-20):
网上多了!主要是在前端加光耦。我用过,效果不错。

网友B:
其实有一个方法很简单:把电缆线两端屏蔽层接地即可!

网友C(2006-04-20):
Hi, 樓上的; 那只是把 Shielding 上的 Noise 導入 ground 而已, 並不能真的使兩端有效隔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