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执行器与电磁阀怎么连接

楼主(2005-06-23):
我想问一下,气动执行器与电磁阀是怎么连接.

楼主:
我公司要一批气动执行器想与电磁阀连接,请各位朋友帮帮忙,这对我很重要!!!

楼主:
各位朋友,帮兄弟一下,很急!!! 有一个客户就是问我们气动球阀与2位5通电磁阀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A:
有NAMUR连接和管式连接。这主要看执行机构对电磁阀的详细要求。 有问题多联系。

网友B:
to SZ_XXG: 很简单,只要把电磁阀的两个出气口跟气动球阀的两个控制气口用PU管或者铜管连接都可以(常规接法),需要注意的是,常开式和常闭式的接法不一样,需要现场调试

楼主:
常开式和常闭式的接法不一样!可以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B:
这个接法具体来说就是跟2位5通电磁阀控制双气控气缸一样,电磁阀不通电情况下,有气出来的那个口跟气缸后端盖气口连接就是伸出型,跟气缸前端盖气口连接就是缩回型,而气动执行器上面的气动部分就是一个摆动缸,所以你连管路的时候把摆动缸想象成一个直线缸就行了,还是现场要调试才行,不能传图片说不清楚,有图片示意一下很简单了

网友C:
其实也不用管那么多,你就把2位5通电磁阀的2和4口与球阀的两个接口连上就好(2和4口是电磁阀出气口,1口接供气源,3和5口为排气口,可接消音器)。 至于常开常闭,你换一下2和4口就好。

网友B:
还是楼上的兄弟表达能力比较好,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D:
受益匪浅

楼主:
to FESTO: 谢谢! 那二位三通又怎么连呀! 还有双作用和单作用的连接方式是一样的吗?

网友C:
To sz_xxg: 用两个二位三通阀即可实现二位五通的控制功能,方案一:二位三通阀常开1个,二位三通阀常闭1个,将每个阀2口分别与执行器接口相连,1口都接气源,则对电磁驱动头并联控制即可。 所谓双作用,打比方,气缸一侧供气,弹簧复位即叫双作用。单作用只需二位三通阀一个即可。但双作用通常都能获得更快的响应时间,且有状态保持功能。需要更多相关气动工程文件可MAIL至 YYLVCT@YAHOO.COM.CN

网友E:
FSSTO,你误人子弟,弹簧复位即叫双作用?不可理解!

楼主:
我还想问一下,气动隔隔阀与二位5通电磁阀是怎能么连接的.

网友F:
我好像也是第一次听到弹簧复位即叫双作用,我所了解的是有弹簧复位的谓之单气缸,双气缸的则一般是没有弹簧的,单气缸的用两位三通,双气缸的要用五通。不知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