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起选型中,请大家对用过的软起动器做个评价^_^

楼主(2005-06-23):
请大家对用过的软起动器做个评价,给点选型的建议,谢谢各位。

网友A:
我个人觉得ABB的质量性能还不错。如果是风机等重负载(转速的平方与负载成正比)类型请选择PSD系列软启。用过ABB的37KW的PSD软启,调试一次性成功,而且这几年了还没出现过问题。 西门子软启应该也不错的,曾经用过西门子11KW、15KW的小功率软启,感觉还比较满意。 至于国产的软启,我感觉还需要进步。以前用过西普、雷诺尔的软启,用了三台就换了一台(因此我还挨了老板一顿扁,表面上罚了我100个大洋,他NND)。据他们维修人员称,在西北地区因为供电的原因维修率比较高,到他们办事处也看见不少的坏软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从此以后,我对国产软启真有点害怕。希望国产品牌能够更强......

网友B:
国产的软起。偶实在是不感恭维, 西门子的不错,推荐

楼主:
谢谢两位,还希望听到更多高见。

网友C:
进口变频器ABB、西门子偶用的比较多。效果挺理想,没给我找过什么麻烦。 国产的雷诺尔还行,还是比较不错的。就看你用什么价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