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恒张力控制??

楼主(2005-06-23):
本人正在做渔具行业的缠绕装置改造,但由于缠绕用的薄膜很窄很薄,在缠绕过程中需要恒张力控制(约3-4kg的张力)。但随着缠绕进行过程中薄膜半径逐渐缩小,张力逐渐增大!如何合理的监测输出恒张力控制缠绕速度,用恒张力控制器可以吗?如何做?恳请赐教!!

网友A:
用三菱的恒张力控制器就好了,LE-40MTB,带通讯

楼主:
TYC2004:您好,哪里有卖,如何使用??为什么这多人看却无人回答???

网友B:
这个看你的速度是多少,如果在300M/MIN以下,用变频器的PID完全可以实现,可选SIEMENS,DANFOSS,和国产深圳汇川

网友C:
确定是恒张力?恒张力是在拉伸薄膜的时候需要用到,或者是在一套生产线上只用一个电机,用这个张力来带动放卷装置。 至于您提到的半径逐渐缩小,张力逐渐增大,这个在理论上成为,自然锥度,可以利用设置参数时消除这个张力变化。

网友D:
用恒张力控制器完全可以的. 如果有PLC的话,下面的方法可供参考: 方法一:张力调节后的速度=(缠绕机速度*1000)/[1000+(张力设定值-实际张力值)] 这样的话,当实际张力与设定张力有差别时,就可以调节缠绕机的速度. 方法二:利用PLC的PID调节功能.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敬请指正!

楼主:
你好,闲亭静士! 我以为你的方法一比较可行,并且经济实惠! 多谢!

网友E:
渔具行业的缠绕装置负载性质应该是恒功率负载.随着速度的上升,转矩要不断减少,但是总的功率不变.缠绕装置的半径随着薄膜的缠绕,半径不断增大.如果采用恒转矩控制,薄膜就被拉伸.采用恒张力其实就是恒功率.以上说的不对,请大家指教.

楼主:
我想有一点楼上的仁兄可能搞错了,缠绕薄膜是要缠在渔杆模具上的,控制薄膜的拉伸张力只是用于调节薄膜抱闸用的,用以匹配缠绕速度的!!

网友F:
还不如就用一个有这个功能的PID加变位检出器来合得来,价格很便宜!

网友G(2008-02-10):
我是专业做磁粉制动器的,配套鱼杆设备多年了,在放卷处加一台磁粉制动器,再配一套张力控制器即可,反馈信号有压力传感器和浮辊两种形式www.qxlhq.com

网友H:
我是专业做磁粉制动器的,再用ZK-D张力控制器即可.
www.qwjd.com

网友I(2008-06-26):
看你的缠绕速度有多少。

很多变频器都有PID 功能,在速度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应该可以实现,最近正在弄这个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