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FIBUS-DP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5-06-23):
ET200带6块SSM338的模板(接受来自现场磁尺的信号),ET200连到PROFIBUS-DP上是否需要接口模板(如IM151-1)?主站PLC(PAC 7i)需要对他们进行怎样的组态?请高手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A:
当然要使用接口模板,主站PLC(PAC 7i)是哪个公司的产品?

楼主:
主站PLC(PAC RX7i)是GE公司的.我们用的是ET200M,如果需要通讯模板,153-1/153-2与IM153-2FO那个比较好一些.还有它与主站的数据交换是否还需要编写程序,还是只作软件配置就可以了?谢谢版主loden!

网友A:
主站的数据交换不需要编写程序,只作硬件配置。

网友B:
建议使用IM153-2

楼主:
主站VME 模板采用5136-PFB-VME,从站采用ET200M,请问怎么对其初始化?如果从站采用的是IC200PBI001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