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显示条形码数据

楼主(2005-06-23):
请教各位前辈:我用三菱FX1S的PLC,F930的屏,将条形码阅读器读入的数据直接在屏上显示出来,请问PLC内程序该怎么写?谢谢!

网友A:
问题的关键不是屏,因为屏只是显示PLC对应数据区的值,您的方案的关键是如何将条形码读入器识别的数据转化为PLC的数据,请问您的条形码阅读器和PLC如何连接?因为没有使用过该阅读器,不晓得它输出的数据为何种格式?以及它如何把读到的数据给PLC?

网友B:
pro-face GP可以直接读条形码的数据

楼主:
谢谢两位的解答! TO:凡夫俗子!PLC侧用了一块FX1N-232-BD的模块,条形码阅读器是手持式的,和超市里用的一样的.请问程序该怎样做?盼回复!谢谢!

网友A:
明白了,我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您的条形码阅读器和您的模块相连,这样就是通过RS232和PLC相连了,你需要做的操作如下: 1、编写您PLC的通讯程序,对您的阅读器的通讯COM口要编写读的通讯命令,可以定时读取也可以每个扫描周期都去读或通过某个外部开关来设定,具体看您的实际情况,具体通讯的程序的格式在FX2N或FX1N-232-BD模块的说明中有叙述,在通讯口的读取程序里就需要设定您读取到哪个数据地址里,根据您的实际PLC的数据区的应用情况您自己选个合适的数据地址DXXX。 2、编写触摸屏画面程序里的数据显示元件,使数据显示的元件的PLC地址值与您刚才通讯读取的那个DXXX对应即可。

楼主:
谢谢凡夫俗子! 我的条码信息有17个数字组成的,那Dxxx里面能存下吗?

网友C:
haobo: 能问一下你用条形码数据来干什么?我对这个应用比较感兴趣,谢谢!

楼主:
不同产品的分拣

网友A:
一个是肯定放不下啊,你在通讯程序里输入的应该是个首地址,通讯的程序应该有读取数据的长度,那么您的17位数据应该就存放在以Dxxx为首地址的Dxxx+1、Dxxx+2、Dxxx+3。。。。。。里,可能Dxxx存放的是数据的低位,然后您就需要在触摸屏里进行按数据的高低位来分段显示了。。。难点就是可能从条码读取过来存放的是2进值的信息按高低位存,而您在触摸屏显示的是10进值,需要用算法做转化。。。

楼主:
就想把条码的所有数据直接在屏上显示出来难道实现不了吗?

网友A:
您的条形码数据为17位?十进制吧?那怎么直接显示啊?触摸屏里的数据显示对应PLC的数据区,一个长整型的数据多少位?你必须分段才能显示。。。

楼主:
谢谢!条码数据如:6 9181630876664829十七位,就是想把这串数字在屏上显示出来. 那单个Dx里最大能存到几位数?

网友A:
单个D:32767~-32767,16位,高位为符号位 FX2N支持两个D组合操作:2147483647~-2147483647,32位,高位为符号位 您的17位数据需要4个D就可以保存了,现在难点就在于您通讯读取一般都是按2进制格式从低位到高位保存到数据区里的,这样您就需要把这4位D里的2进制进行转化为10进制后按低到高位分2段或5段后存到2个或5个D里,然后在触摸屏上从低到高依次显示这2个或5个D的数据,(为什么是5不是4呢,因为一个D最大32767,它只能存放任意的4位数,5位数就70%的可能溢出)。。。难题出来了,您读取到高位D里的2进制转化为十进制后需要个地址存放然后再和各个D里的转化的2进制进行加法,这最高位的D里2进制转化进制数值太大无法存放,2个D才2147483647。。。

网友A:
还有个方法,关键请问您的读取条码阅读器的数据17位是按2进制还是十进制从低到高位存储的,如果是2进制就没办法了,如果是按十进制分的低高位就好办了,方法如下,你用PLC按低到高的顺序分批读取17位数据,应该是分5次读取,分别放在5个D里,然后就很简单了,直接在触摸屏里分5段显示就好了

楼主:
谢谢凡夫俗子的帮忙! 我现在有一段程序是读取条形码最后四位的数据,但我觉得这样的思路不好.我把我的思路说一下:先用[RS D200 K0 D500 K17];接收后[BMOV D500 D0 K17]然后读取条形码最后四位数据[HEX D513 D137 K1][HEX D514 D138 K1][HEX D515 D139 K1][HEX D516 D140 K1],再采用乘法[MUL D137 K1000 D141][MUL D138 K100 D142][MUL D139 K10 D143][MUL D140 K1 D144]再用ADD指令将D141+D142+D143+D144内的数值相加后存入一个Dxxx当中就可.我如想把条形码数据都读入的话,那数据太大了就无法存入一个Dxxx当中了.

网友A:
就是我说的那个问题,你绝对不可以把数据读过来后再进行数值转换,因为转换的数值您无法存放,没那么大的数据区,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未读去前就将17位数转化为十进制按低到高位的数据段,然后分段读到PLC里,再按段显示在触摸屏上

楼主:
能举例说明吗?谢谢!

网友A:
这样举例吧,譬如32769,这是5位数,您不考虑2个D一起使用的情况,我们就当PLC里最多只能操作一个D:(32767~-32767),现在的数值32769,如果通讯前是2进制的话,他们通讯后会存在2个D数据区了,大小依次为“1”,“1”。。。D1=1,D2=1,转化十进制后为1*32768+1=32769,前提因为只能进行一个D的操作所以您的转化都的十进制数32769大于32767无法保存。。。如果这时您PLC直接去读取这个2进制低到高位的32769后,显示出来的就是D1=1。。。D2=1。。。 如果这样呢,读取前就已经把这32769按十进制的低4位高4位进行保存的话,那么读取可以按4位读一次,D1=3,D2=2769,这样就可以不做任何的数值转换,在触摸屏里直接显示。。。 当然也可以干脆就读17次,一次读一位十进制,前提是从个位,百位,千位依次读到第17位,分别放在了17个D里,这样就不用做任何转换,在触摸屏上直接放置17个数据显示控件,依次显示这17个D就好了。。。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

楼主:
to 凡夫俗子:你好! 我发了一段程序到你的邮箱里,你帮我修改一下,能达到在屏上显示17位的数据的程序好吗?谢谢!

网友D(2008-03-05):
你能把程序传给我一份么?我的油箱为zxs197916@163.com

网友E(2008-08-18):
北京南开戈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总部设在北京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在上海、广州、重庆、沈阳、武汉设有办事机构和技术服务机构。

公司依托雄厚的科研实力,专业化、高素质的员工团队,成为国内自动识别领域最具研发规模和实力的领先厂商。具有强大的软件开发和系统集成能力,可为制造业(汽车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食品加工、机械加工、钢铁、石油化工等)、零售业、新闻出版、仓储物流、医疗、军队、金融、税务等行业客户提供可靠的设备和先进的解决方案。

公司致力于在自动识别领域提供卓越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以提高人们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推动我国信息应用技术的飞跃。公司已开发出企业移动解决方案、医院移动解决方案、电力设备二维条码防伪解决方案、工商管理解决方案、二维条码税务申报系统、图书物流无线仓储管理系统、钢铁行业无线仓储管理系统、库房管理系统、贴片机上料控制系统、串货控制系统、销售门店管理系统、移动盘点系统、通用证卡制作平台系统等系列行业解决方案和软件产品。

公司从事条码及RFID识读设备、无线局域网络设备、数据采集终端设备、条码打印机及耗材的销售和技术服务,并致力于识别技术的行业应用。已建成了覆盖全国的分销网络和技术服务中心,可为行业客户提供领先的条码扫描、条码打印、移动计算和无线网络的全系列产品和解决方案。

戈德年轻的IT团队以专业的精神立足于拓现“以科技臻善生活”的人性化理念,恪守“顽强拼搏、积极融合、勇于创新”的企业信念,不断探索科技的奥妙,在自动识别领域,以卓越的信息技术提高人们的工作效率和生活品质,促进社会信息化发展,带动中国信息应用技术走向世界前沿!

这个咱们2001年就做过了,可以联系我:021-68590186,庞sir,邮箱:pangjianqiang@hotmail.compangjianqiang@guardait.com

公司网站:www.guardit.cn;    www.guardait.com

网友F(2009-05-07):
可以改变条形码的格式来解决上述问题

网友G(2014-11-03):
引用 网友A:
问题的关键不是屏,因为屏只是显示PLC对应数据区的值,...

你好,我现在有个三菱PLC—Q系列,要利用intouch软件读取PLC的某地址的条形码数据,条形码数据是25为十进制数据,不清楚条形码是怎么存储在PLC中的,gt designer人机界面上显示25位条形码数据的地址是D201。一个PLC地址怎么能存下25位的数据呢?如果是多个地址存放的话,gt designer 怎么会只有一个地址呢,望回复,谢谢。 下图是gt designer软件显示条形码数据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