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累积流量

楼主(2005-06-23):
流量计的瞬时流量输出信号是4-20mA,累积流量是什么信号?是脉冲信号吗?累积值如何复位?

楼主:
由瞬时流量如何计算累积流量?是1秒加一次?还是用其他算法?

网友A:
系统扫描周期 瞬时流量单位 累积流量单位,可以算出一个系数,用累积模块就可以累积了

楼主:
谢谢!一般流量计都有累积流量输出的,请问输出什么形式的信号?还有复位信号

网友B:
累计流量是将瞬时流量以时间关系进行内部运算输出的,可以转换成脉冲信号的或连续信号输入到显示单元进行显示。

楼主:
PLC如何读取累积流量呢?

楼主:
使用PLC的高速计数功能吗(对脉冲进行计数?

网友C:
不必用高速计数功能,用周期中断功能,定期采样累加,如担心误差偏大,中断周期又不可能太小,可用n次采样平均值的方法。

网友D:
采集当前流量的瞬时值,运用PLC的时间中断,如1妙钟采集一次,进行累加。

网友E:
我还没有见到过能输出累计流量信号的.要得到累计流量通过脉冲或4~20mA信号再经过运算就可以.再说了您说的问题太模糊了,你用的什么流量计啊??累计清零你问厂家好了,在座的各位肯定都不能帮你了.

网友F:
楼上说得对,要提问题就要说清楚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这问题已经清楚了。用的是西门子7ME5033电磁流量变送器。采集4-20mA得到瞬时流量,脉冲累加得到累计流量。变送器有一个输入用来进行累计值的复位。

网友G:
恩,可以通过开关量复位,如果是总线型仪表,也可以通过CPU程序复位。 在7ME5033内部,有菜单设置的,也可以进行累积复位。更多问题,可以跟我联系xiasha@adclub.com.cn

网友H:
电磁流量计的累计流量是脉冲输出没错,他可以设置成每多少吨输出一个脉冲,你可以在上位机读脉冲数即可(使用脉冲模块),将脉冲数进行累加计算即可

楼主:
没用脉冲计数模块,用DI进行计数.

网友I:
DI?是DCS的数字输入模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