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问SINEMENS S7-200的通信电缆的型号与连接

楼主(2005-06-23):
我单位有一台从旧设备上才下来的SIEMENS S7-200 PLC CPU是214的 可是没有通讯电缆 请问大家通讯电缆的型号 自己做可不可以 谢谢。

网友A:
6es7901-3db30-0xa0

网友B:
自己做当然可以,电脑城里面买个RS232转485的东东,然后自己焊个头就可以了。报价50元,你可以还到40元。还有个不花钱的办法,问别人借1个就可以了,用好了还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