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请教yangyafeng老师回答一下

楼主(2005-06-23):
说明书上讲到台达PLC支持Modbus的两种协议模式:ASCⅡ和RTU模式。在上位机DCS系统和PLC用485口通讯时,无论上位机采用ASCⅡ或者RTU模式和做从站的PLC在通讯时,两种模式下PLC都不需要编程了吗?或者还需要做一些设定吗?谢谢!

网友A:
PLC RS486通讯口出厂设定值 默认为MODBUS ASCII 模式,所以不需设定。如采用RTU模式要设置M1143=ON PLC程序中加入指令 LD M1002 SET M1143 所以你在上位机按照台达PLC的通讯报文格式(ASCII或RTU)发送命令,PLC就能正常回应;即可正常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