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数据采集卡

楼主(2005-06-23):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在采用中断采集的时候, 里面的PT_FAIIntStart结构体中的IntroCount的含义是什么, 跟FIFO有什么关系没有, 如果卡上没有自带的FIFO, 该参数值如何设定!!!!! 先谢谢了!!!

网友A(2005-08-15):
请问,中断采集1秒可以采集多少个数据? 怎么样使用中断采集? 谢谢帮助

网友B:
如有需要配置采集卡方案的,请mail至:jingran.li@fushengte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