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西门子tp170a的面板上传程序

楼主(2005-06-23):
各位前辈:   我有一个西门子tp170a的面板原来用PROTOOL5.2版本编写的,屏坏了,现在买了一个新的要上传程序,我安装的是PROTOOL6.0SP2。我用PROSAVE备份总是显示版本不兼容,OS更新显示版本不同或连接不上,另外用PROTOOL5.2程序,无PROSAVE,只有DNOWLAND,也连不上,请问如何操作,多谢。

网友A(2007-08-28):
你是通过MPI/PROFIBUS DP还是RS232,面板地址和传送速率可都要正确呀,屏坏了的话面板的地址可就没法设了,只能试了!如果都正确的话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