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机型外部控制问题

楼主(2005-06-23):
问一个比较傻的问题,真是不好意思...... 三菱机器外部控制正转开了,有给定频率, 却还是没有输出,风扇参数为1,给启动信号后也没转 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还有什么端子没短接呢? 请指点一下啦.....谢谢 PU操作正常.

网友A:
面板操作是不是好的 如果是好的, 那就是端子问题了,

楼主:
怎么我手上的几台三菱机器都是这样的,应该是端子接线问题吧?

网友B:
参数79设多少?设为0试。

网友C:
参数没有设好,设为外部运行就可以

网友D:
如果是A200A540的就是程序坏了,换了就好

楼主:
e540,79为0,初始化过的,端子有电压,面板能远行

网友E:
我记得好象CPU板上还有一个跳线的

楼主:
这个我知哦

网友F:
可以说详尽些吗?是那一类型号的变频器啊?S500,F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