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反馈的形式

楼主(2005-06-23):
我在资料上看到伺服驱动的反馈形式有resolver,SinCos(Hiperface),Encoder/Sine-Cosine with/without hall 三种形式。怎么理解?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就是编码器,方向电平,脉冲频率

网友B:
“就是编码器,方向电平,脉冲频率”——这算误人子弟吗? 第一种是旋转变压器、第三种是编码器,第二个没看明白。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点,好像日系伺服一般用旋转编码器,而欧美的伺服多数是旋转变压器反馈,各自有何优缺点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向请教一下: 线性马达,直驱马达和一般伺服有何区别,各自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B:
线性马达,个人认为这个是翻译得不太好,linear motor,将linear翻成“线性”不如译成“直线”比较准确。直线马达,定子与动子之间不是旋转运动,而是直线运动。 直驱马达,可以不需要传动机构,直接驱动负载。

楼主:
谢谢刘大哥的指点,小弟受益匪浅,呵呵。。。

网友C:
分别是旋转变压器,正/余弦编码器,霍尔传感器,还有光电编码器,不要传感器需要sensorless技术

网友C:
Resolver相当于一个电机,精度最高,很贵;Encoder线数高的精度也不错;Hall一般差些。

楼主:
紫荆大侠还在线吗?

楼主:
to 刘大哥and 紫荆大侠: 为什么编码器的参数2500p/s且分辨率为10000的伺服电机,当电子齿轮比设为1:1的时候,需要给驱动器发10000个脉冲电机才能转一圈。应该怎样理解编码器的分辨率和伺服电机的分辨率?

网友C:
编码器线数2500,考虑A,B两个互差90度电角度的信号,如果上、下边沿都计数,360电角度对应就是10000。

网友D:
日系伺服一般采用增量式旋转编码器,高低电平信号,两路脉冲上、下边沿采样,从而构成4倍频; 欧系伺服一般采用旋转变压器,正余弦之类,为正余弦波信号,采集最低点和最高点,均匀分配,倍频数比较高,脉冲数也就比较多。

网友E:
“Resolver相当于一个电机”,应该说是电机里的发电机就更准确了,哈哈,精度最高?一精度和分辨率两个概念,二精度也好分辨率也好都不一定最高,得看怎么比?旋转编码器也有低档的。。。

网友C:
当然条件不同无法比较,而且测量精度和后处理电路还有很大关系。Resolver和Encoder做好了当然都很贵。拿低档的和高档的有什么好比的。

网友E:
呵呵,那就不能说“Resolver相当于一个电机,精度最高,很贵”,而且“Encoder线数高的精度也不错”?线数高只能说明分辨率高,分辨率高的不一定就精度高,精度和分辨率两个概念。。。没有别的意思,我知道您自己明白道理,我是怕容易引起别人的误解,产生误会。。。言语得罪之处请见谅~~~

楼主:
各位高人的见解让在下得益非浅,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