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组态王和数据库问题

楼主(2005-06-23):
我想问一下,如果我有一个数据库,数据库内的数据是随时变化的,那么这个数据库是否能成为组态王的变量,并且利用组态王画出实时的图,我刚接触工控机,组态王,实在是一团雾水,求大家帮助!

网友A:
这个数据库不太可能成为组态王的变量;但是可以做为组态王变量的数据。

楼主:
首先感谢回复,现在我已经把采集的数据放进数据库里了,我也把access数据库和组态王用sql功能连接好了,数据库也可以访问了,但是现在我想把数据库的数据画出曲线图来,我用了历史趋势曲线控件,如果我的数据是以秒为单位,我就可以顺利画出图来,可是我的数据采集卡速度太快,数据变化是以0.025ms变化的,这个控件的x轴只能是时间轴,最小单位秒,所以就画不出来,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我们的交货期限就要到了,麻烦各位帮帮忙。

网友A:
建议你还是打电话联系一下组态王的技术支持吧 他们的电话是:010-82616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