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关于流量变送器导压管打压

楼主(2005-06-23):
流量变送器测量范围为0~25KPa,操作压力为0.85MPa,打压的压力是否为0.85×1.5MPa,即为1.275MPa,Thank you

网友A:
可以,也可以按变送器铭牌上的工作压力打静压

网友B:
打压压力为设计压力的倍数,不是操作压力的倍数。流量变送器测量范围为0~25KPa,不明白。

网友A:
应该是用孔板和差压变送器测流量吧,差压的是量程范围是0~25kPa

网友C:
说明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