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和S51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05-06-23):
请教一下AT89C51和AT89S51有什么不一样? 我听说它们是一样的,但编的程序在C51中很好用,但在S51中就不行! 为什么呢?

网友A(2006-03-20):
S51一般带一个内置的看门狗。所以在C51运行很好的程序,到S51里没有喂狗,自然就要挨咬(复位)了!

网友B(2006-08-22):
S51是新的51和C51兼容

网友C:
1.S51有在线下载功能而C51没有。
2.S51有看门狗功能
3.C51据说已停产,S51完全可以兼容C51。

网友D(2007-01-10):
正在初学中

网友E:
谁说的看门狗要咬人的,看门狗只有在程序开始时给一条启动指令才会运行的,我的c51的程序就能直接烧到s51里面,但似乎很不稳定,数码管老是一会亮,一会又暗了,不知为什么?请知情者提点建议

网友F(2007-08-26):
完了,我还正学C51呢,看来我落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