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呀,前辈们快帮一下

楼主(2005-06-23):
我刚接触伺服,可以说什么都不懂。现在有一套松下伺服系统控制一转盘,电机就做一很简单的动作。回零--转60度--回零。希望大家说一下伺服和电机怎么接线?主要是回原点的电路怎么接线?用到什么外接开关?

楼主:
高手们:就说一下吗。

楼主:
不要看不起菜鸟,这又不是什么保密的东西.

网友A:
一个建议,以后大家采购伺服电机给我一个邮件,我公司代理日本富士与安川,不论您需要什么品牌的,是不是我公司产品,都没有关系,我可以帮您参考一下。象这样的问题,稍微负责一点的供应商都不会出现。买伺服不同买萝卜,白菜。难为楼主啦。 1。伺服和电机怎么接线? 你看一下用户手册,有连线图,如果是位置控制,将上位机发出的脉冲线(看你是什么控制方式,一般应该是4条,2条控电机旋转,2条控旋转方向)分别接到PULS1,2与SIGN1,2上,29脚要与41脚短接,7脚接24V正,41脚接24V负。U,V,W就不用说啦。一定要连接正确,伺服电机不同三相交流异步,不能接错。编码器有8条线加屏蔽层。等于9条线,要一一对应连接,这是A系列电机联法,如果是A4系列,还有差别。 2。主要是回原点的电路怎么接线?用到什么外接开关? 如果精确回原点,必须用到Z相脉冲信号,方法是电机先撞到一个机械开关,将这个开关量送到上位机,上位机发出低速命令,电机以低速正转或反转1-2转,同时上位机开始接收Z相脉冲信号,发指令停机。如果不需要精确回零,则只要撞到机械开关,停止发脉冲就可以啦,问题是可能零位不是很准。

网友B:
不谈线路的连接怎样,就这个运动方式也是很有趣的, LONGRUI你用的多大惯量的电机,负载多少?运行回零--转60度--回零要多长时间? 能跟我 讲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