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00系列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5-06-23):
求教各位: 本人有一台ABB ACS501-060-3-00P200 (45KW) 变频器,电路板上陶瓷电阻炸裂(标号R4,R5,R6,R7)四支,请问哪位高手知道,不惜赐教,谢谢! 13871594911或hbwgx@163.com

网友A:
用电阻代好了

楼主:
请问徐芳111:阻值多大能告诉我吗?谢谢!

网友B:
过保值期了吗?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C:
打电话问ABB的人,他们会告诉你

网友D:
建议去ABB的经销商联系,他们会排技术人员去和你联系.

网友E:
好象是75欧

网友F(2005-08-01):
损坏的是预充电电阻,可用水泥电阻替换,替换后总阻值可在50-100左右,功率在40W以上即可,可用10W或15W的并联,但怀疑你的整流桥有可能已损坏,更换整后一定要确认可控硅(可用1.5V电池试验)是否完后,不然还会讲预充电电阻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