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处理电磁阀的故障

楼主(2005-06-23):
电磁阀一般有那些故障,如何处理,电磁阀的控制电压一般是不是24V,如何检测其好坏?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电磁阀的控制电压不是固定的,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自己选择.我们在没有明确要求的情况下,一般选AV220V.国产的容易坏.

网友B:
电磁阀线圈的额定电压有DC12V、DC24V、AC24V(50/60Hz)、AC110V(50/60Hz)、AC220V(50/60Hz)、AC380V(50/60Hz)。一般在电气设计时要么采用AC220V(不需加装开关电源,成本低、线路简单而便于维护)、要么采用DC24V(常用的的安全电压、开关电源/电磁阀线圈都易于维修更换)。 检测电磁阀好坏的方法:先给电磁阀通上被控制的介质(带压力的液体、气体<空气>,压力值为电磁阀使用压力范围的中间值),再给电磁阀线圈通电,如果被控制介质有从通到断或从断到通的状态的变化,那么电磁阀就是好的,否则就是有问题的。 电磁阀常见故障有: 1、线圈短路或断路: 检测方法:先用万用表测量其通断,阻值趋近于零或无穷大,那说明线圈短路或断路。如果测量其阻值正常(大概是几十欧),还不能说明线圈一定是好的(我有一次测得一个电磁阀线圈阻值大概50欧姆,但电磁阀无法动作,更换该线圈后一切正常),请进行如下最终测试:找一个小螺丝刀放在穿于电磁阀线圈中的金属杆的附近,然后给电磁阀通电,如果感觉到有磁性,那么电磁阀线圈是好的,否则是坏的。 处理方法:更换电磁阀线圈。 2、插头/插座有问题: 故障现象: 如果电磁阀是有插头/插座的那种,有可能出现插座的金属簧片问题(笔者就碰到过)、插头上接线的问题(比如将电源线接到接地线上去了)等原因无法将电源送到线圈中。最好养成一个习惯:插头插在插座上之后把固定螺丝拧上,线圈上在阀芯杆之后把固定螺母拧上。 如果电磁阀线圈的插头配备有发光二极管电源指示灯,那么采用DC电源驱动电磁阀时即行就要接对,否则指示灯不会亮。另外,不要将不同电压等级的带发光二级管电源指示的电源插头调换使用,这样会导致发光二极管被烧毁/电源(换用低电压等级的插头)出现短路或发光二极管发光很微弱(换用高电压等级的插头)。 如果不带电源指示灯,电磁阀线圈是不用区分极性的(不象线圈电压为直流的晶体管时间继电器以及线圈上并联有二极管/电阻泄漏回路的线圈电压为直流的中间继电器<这种中间继电器以原装小日本的居多>,需要区分极性)。 处理方法:修正接线错误、修复或更换插头、插座。 3、阀芯问题: 故障现象1:在电磁阀所通介质压力正常的情况下,按下电磁阀红色的手动按钮,电磁阀都没有任何反应(压力介质没有出现通断的变化),说明阀芯一定是坏的。 处理方法:检查介质是否存在问题,如压缩空气内是否有很多积水(有时候油水分离器起的作用不是很大,特别是当管路设计不良时通到电磁阀的压缩空气会有很多积水)、所通液体介质是否有很多杂质。然后清除电磁阀及管路中的积水或杂质。如果再不行,请维修(如果你有时间有耐心而且有必要的话@_@)或更换阀芯,或者干脆把整个电磁阀全部换掉。 故障现象2:经过检查,线圈是原配线圈而且线圈通电时磁性正常,但电磁阀依然不动作(这时电磁阀手动按钮的功能有可能是正常的),说明阀芯是坏的。 处理方法:请维修或更换阀芯,或者干脆把整个电磁阀全部换掉。 至于电磁阀阀体的维修,因为种类太多,那么多种的维修方法俺也说不了很多,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请大家再给一些好的意见......

网友C:
主要看看是用作控气,还是控液的,用手动开关检查一下阀芯运动是否灵活正常,再接额度工作电压看工作正常吗.

楼主:
十分感谢楼上三位大哥的帮助,小弟学到了不少关于电磁阀的知识,再次感谢老菜鸟的详细解释。

网友D:
我也学了不少,我们用的是DC24V的电磁阀,一般判断就是用手按电磁阀,不动作就表示坏了!

网友E:
电磁阀在动作时阀心都有震动,所以可用手摸阀体按启动按钮感觉有震动感说明线圈是好的,也可听通电后能听道,清脆的“叭叭”声。

网友F:
电磁阀最常见故障是堵塞及泄漏,对于堵塞的故障一般清洗一下就可以,而对于泄漏的故障只有更换密封胶圈

网友G(2006-01-05):
各位:有使用鞍山电磁阀的吗?~220V

网友H:
请问一下,我们厂里的一台设备上用的“半 波 整流 AC220V”电源的电磁法,它的插头的型号是怎样的?如何报计划?

网友I:
呵呵,还真有鞍山老乡啊

网友J:
我用的电磁阀老是关不住水,我的水压是2兆P,后来我买了个5兆P的阀,可还是关不住水哦,这个阀是用来给蒸气发生器供水用的,有哪位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
你买我们的阀试下,保证可以,美国ASCO的,0757-23608175 www.hansen-auto.com

网友K(2006-05-12):
老菜鸟高!!!

网友L:
谢谢高手的指教!

网友M:
电磁阀的故障一般分机械和电气的故障,应先判断是那部分的,我们改造的设备,电磁阀都加一个保险,这样判断故障要好一点,机械故障一般是阀杆卡住,或堵塞。电气一般是线圈短路或接地、断线
,量阻值能判断。

网友N:
电磁阀本身机能没有问题的话,一般就只有发卡现象导致工作位切换不成功,其线圈的问题一般较多些,通常是24VDC、220VDC、110VDC、380VAC等较多,交流220的少些。24VDC的要可靠些,接地或需地、电压等级错误易造成线圈的损毁。
数字万用表的欧姆档很容易测出线圈的状况。

网友O:
闻,切,量

有没有异味

通电有没有感觉震动

线圈有没有烧断

网友P(2007-03-17):
注意电磁阀小垫圈

网友:
阀的最大问题是密封!!!

网友Q(2007-10-30):
利用数字万用表的电阻当判断线圈是好坏,有没有一个明确一点的作法?

网友R:
使用时还要注意温升。

网友S:
堵塞,烧坏线圈,弹簧弹力不够导致漏等,
闻,测量,听等

网友T:
单头电磁阀常见故障多为阀芯密封圈老化或者沾有油污导致泄漏或者响应动作迟滞;进口的密封圈质量好点,国产此类问题居多;可以更换密封圈或者用无腐蚀性的清洁剂清洗阀芯,不能用酒精类清洗,会导致密封圈快速老化而失去弹性;电源控制线一般以接触不良为主,国产线质量稍差,时间一常会出现接线头处松动或者局部断开。

网友U:
http://www.pceggs.cn/pgComDefault.aspx?ID=4975284

网友V(2012-08-07):
对:幸福757关于我也学了不少,我们用的是DC24V的电磁阀,一般判断就是用手按电磁阀,不动作就表示坏了! 内容的回复:

如果有机会我愿意提供我们的产品给您使用一下,我想效果会很不错,目前三一和山河智能很多机型上面都在使用,同时我们的阀插头能支持一线多头。可定制。

网友V:
广州鑫图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经销意大利HTP电磁阀插头,防水等级能达到IP67.同时能做出一线多头。做多能做到1条线出来分到8个阀插头上面去。对于阀体分布密集阀体多的设备有很大的优势,能简化布线,使复杂的接线简单化。

若有需求请联系020-28920429    张生

网友W:
广州嘉铭工业器材授权代理著名品牌:
□ 气动系统
PARKER气动,包括旗下的著名品牌:ATLAS、TELEPNEUMATIC、SCHRADER BELLOWS、WILKERSON、MILLER、KURODA、WATTS、MAXAM、CLIMAX、SEMPRESS、TAIYO
日本CONVUM妙德:真空元件
PISCO管接头、控制元件、真空系列
日本黑田KURODA滚珠丝杆
E-mail:pneumatic@kmis.com.cn

□ 光电子精密机器
KOHZU神津精机:微分头、手动/电动精密调节平台,六轴手动/电动/全自动/波导调芯系统、电动六轴光学引擎调整装置
MELLITZ防震台
车灯配光性能检测系统
E-mail:photoelec@kmis.com

□ 机器视觉
(Machine vision)系统:光源,镜头,自动化系统
美国康耐视(COGNEX)视觉产品
美国Navitar工业光学镜头
日本竹中工业相机
日本CCS机器视觉光源
日本COMPUTAR工业镜头
E-mail:vision@kmis.com.cn

□ 工厂自动化部件
日本DDK:伺服拧紧机、手持式电动拧紧扳手、全数字式伺服压装机
美国IMS步进电机、步进电机驱动器
NIKKIDENSO伺服电机、盘式电机、伺服马达、伺服控制器
MUSASHI/IEI自动精密点胶机
PATLITE派特莱:信号灯\表示器及人机界面,LED表示器,指示灯
TOYO DENKI东洋电机: 红外无线数据通网,图像,网络传送装置
去毛刺机器人及部件
E-mail:FA@kmis.com.cn

网友X(2012-09-12):
总结的不错,学习了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