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变频器大马小车烧电机问题

楼主(2005-06-23):
各位仁兄: 小弟有一台富士变频器,容量:85KW,原来带45kw风机,经常过热报警,后换了一台30KW 电机运转1小时后电机烧毁!换电机后已经修改了电机的额定电流,电压,转速。但还是烧毁了,请教大家,这是啥原因? 谢谢!!!

网友A:
不会吧,仔细检查一下吧,肯定是设定不正确

网友B:
先检查负载的功率和扭矩!

网友C:
变频器到电动机电缆多长?

网友D:
变频器本来就不是越大越好!!!功率不匹配就会造成散热困难

网友E:
在电机前面加热继电器呀,把热继电器的常闭点接到变频器的启动端,同时把载波频率调一下

网友F:
简单的一塌糊涂,将变频器的过载余量调到50%或者热敏常数调到50%么?

楼主:
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缆有30米,不算很长啊! 后来我发现变频器的参数中有1#电机,2#电机的功率参数没有改,是不是这里有问题 啊,我以为只有一台电机,不用改了,各位老师请问,只带一台电机,还改不改?

楼主:
负载没问题, 载波频率和过电流保护有联系吗?

网友B:
负载没问题?具体值?

楼主:
负载具体没测量。 不过当时测量电流正常, 当我拆开电机后发现,电机转子扫膛,可能这就是烧毁的原因!

网友G:
以后用大带小,注意电动机前端加热继电器!

网友H:
按照电铭牌参数设定一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I:
获得更多艾默生变频器,汇川变频器信息 欢迎浏览我们的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F:
海鸥岛您好:好好看看载波频率高低对变频器性能的影响,一般情况下载波频率降低变频器输出电流将增大!反之将降低!

网友J:
"以后用大带小,注意电动机前端加热继电器!" 误导,如果热继电器跳闸,将损坏变频器. 经常过热报警,应是散热不好,另外,可能你的风机负载较重,30KW电机功率不足.

网友K:
大马拉小车肯定有你选型的原因,你该把原委道清,以供分析 "以后用大带小,注意电动机前端加热继电器!"这肯定是误导

楼主:
谢谢各位: 载波频率我没看,回头我看看,谢谢瞿老师。 原来电机是降压启动,后来从另外的风机上换下一台容量为85kva的变频器,本来以为闲着也是浪费。结果换上就出事了!

网友L(2008-01-02):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但我会怀疑电机绝缘质量

网友M:
变频器后加热继电器能起到保护电机的作用吗?变频器输出的不是正弦波,保护能准确吗?应该在变频器的参数里设定吧?

网友N:
"电机转子扫膛"可能这就是烧毁的原因.

变频器参数同样重要.

网友O:
不是变频电机吧?加一个正弦波滤波器试试

网友P:
1.将变频器的过载余量调到50%或者热敏常数调到50%
2.降低载波频率
3.电动机前端加热继电器

网友P:
还要按照电机铭牌设置变频器参数,设置前最好将参数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Q:
可以下调 功率参数就可以了吧,譬如 参数设置 改为当前电机功率!

网友R:
应该是电机有问题的,我以前用一台变频器带几十台小电机都没问题呀。

网友S:
加热保护为什么不对,常闭点串在变频器的开关控制中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