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程序!为何输出恒定

楼主(2005-06-23):
高手帮我看看,我这个程序对不对?错哪里?硬件是fx2n+4da+4ad-pt,加热电阻,控制温度60度。我用这个程序试验的时候输出电压恒定在DC13.8V,为什么

楼主:
看不到图?

楼主:
谢谢,论坛里朋友的 帮忙,看看这个程序怎么样

楼主:
NO.0为4DA ,NO.1为4AD-PT

网友A:
有冲突了,程序每次循环的时候,如果当M200接通的时候都会把K1传给D0,那你后面的PID输出就算一个新值,也会在下一个循环周期被冲掉的.

楼主:
to   闲亭静士 第一步给的mov k1 d0就是给出一个输出!主要是要PID输出

网友A:
更改的方法 方法1: 干脆把 MOV K1 D0 那一行全部删掉,没用的,就是你不给它赋值,PID照样能输出的.说白了,这一行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方法2: 把 MOV K1 D0 那一行中的M200改成M8002这样在下一个循环周期中就不会再给D0赋值了.也就不会影响后面PID输出给DO了. 麻烦你把发重复的图片给删掉,不然不方便其他朋友看的.

楼主:
我按你说的把程序改一下,在装到PLC里去试下! 谢谢 不好意思了,发过贴的图片我删不掉只好麻烦朋友们耐心看了!

网友B:
谢谢闲亭静士

网友C:
看了上面的程序,很觉有趣.以前只用过独PLC,现有一FX2N的PLC,另有一PID模块,不知怎样写梯形图.请教!感激!!!!! 有相关的资料吗?谢谢!!!!

楼主:
你找本编程手册看着写就可以了 我也是刚开始

楼主:
没有人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