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通讯原理

楼主(2005-06-23):
最近用VC6写一个rs485串口通讯程序,程序可以正常收发数据,可是过一段时间后就不响应,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检查一下是不是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B:
给你一个调试的方法,把485总线接到另外一台电脑上,用串口调试助手等软件监控收发的数据,看看是发送数据由问题还是接受的问题。

楼主:
用串口测试都是正常的。但是装在工控机上就出现我所说的现象

网友C(2005-07-28):
如果你用的是研华的串口卡,不妨换一块别的牌子串口卡试试,呵呵,试一下就知道了,我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