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TPS DDE

楼主(2005-06-23):
请教高手,如果对HONEYWELL TPS系统不熟,怎样可以在第三方软件中通过TPS DDE,获取过程数据,到哪里可以搞到TPS DDE的使用说明资料?有人用过吗?效果怎样?

网友A:
我对这个比较熟悉,你可以通过OFFICE的EXCEL获取过程数据,你可以打电话咨询022-24340076,刘。

网友B:
我原来用过DDE,上传数据到调度室。但不稳定,只要有一个坏点(BAD PV),上位机的整个EXCEL表格就完蛋,而且还要专门一台GUS站运行在ENGINEER权限来做SERVER。后来嫌麻烦,取消了。

网友C:
哈哈,这个我用过,给新疆石河子电场有作过运行报表系统。 运行快1年,效果还不错哦! 首先TPS DDE 是需要授权的!是一个单独的安装包! QQ:32162963

网友D:
用OPC更稳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