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注释写入方法

楼主(2005-06-23):
谁知道把注释写入APLC的,我试了N次就是搞不定,那位高手指点指点,多谢。

网友A:
你程序存储器是有没有划分注释区。

楼主:
划分过了,FX可以,A的不行,是不是APLC没有注释存储空间

网友B:
科工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请指教!很多日本过来的机器,他们程序里也没有注释,是因为他们省空间还是不能写入,不知道!反正我试了不能写入!

楼主:
高手都都不见了,有没有谁输入过的?

网友C:
在左边的Comment里面就可以写啊,奇怪,我写了好多次,还可以打印出来,怎么会写不了呢?把你的程序发过来,我帮你试试。

楼主:
我指的是注释输入到ACPU里,并能从CPU里读出注释,这样维修就很方便了。

网友D:
用中文肯定是不行的,我也试过!ACPU默认是日文版本的,如果用日文没准可以?可是看不懂

网友E:
同时打开两个GPPW,COPY过去就行了

网友A:
注释只能是字母和数字,最多不超过15个字符。是可以写入注释区的。

网友B:
FX系列不是可以写入中文的啊,科工你的意思就是说A系列的中文写入不了,只能写字母跟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