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S3000模块AAI141的输出电压是多少?是否根据电流变化?

楼主(2005-06-23):
希望DCS高手解答

网友A:
AAI141 有两中方式可以选择,具体要进行跳线设置.一种方式是向外提供24V电源(跳线1、2),这种适合2线制的仪表;一种不向外提供电源(2、3),这种适合四线制的仪表。

网友A:
这跟电流变化是没有关系的,如果是向外提供24V,无论你的电流怎么变化,输出恒为24V.

楼主:
谢谢你 我们是两线制仪表,但是在AAI141和ABB变送器的连接后发现,AAI141的输出电压和回路的4-20MA电流的增大而减小。请问是不是DCS的问题,如何判定?

楼主:
有知道我问题的朋友吗?

网友A:
两线制仪表电源线和信号线公用。 你把卡件到现场变送器的两根线拆掉,直接测量卡件端子电压,如果为24V,即可判断AAI141卡件没有问题。 如果你要量现场变送器过来的信号,你把负端子拆掉,把万用表串进去量回路中的电流。

楼主:
我测量我的AAI141的输出端子{变送器接在回路中}电压在16-21伏变化.是模块不好还是有别的故障?

楼主:
有CS3000的朋友给在现场测一下可以吗?谢谢

网友B(2005-08-30):
此为正常情况。16伏对应20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