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问:两种变送器的区别?怎么选择?

楼主(2005-06-23):
请教各位工控人:变送器型号3051和3351是一样的吗,如不一样区别在哪?功能上?大伙有遇到这样的询问?

网友A:
什么品牌的?理论上应该是不一样的,不过也不排除厂家商业运作的可能,著名的例子如NOVIA手机!!

网友B:
记得先前有讨论,不妨搜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