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有这样的取温差温度仪表吗(Pt100用)?

楼主(2005-06-24):
请教各位: 有这样的温度仪表吗? 两路PT100输入(取温差)\加一个温度设定. 输出值=(温差/设定)*16+4 毫安.

网友A:
有,叫温差调节器,不过用量不太大,可以咨询生产厂家。

网友B:
应该也可用多回路数字调节器设定单SP!!可以问大志!

网友C:
其实你可以更改你的方案,用两只热电偶加一个普通温控表就行了,测温差时,将两只热电偶反串联,就可测的温差.

网友D:
同意楼上看法,不过热点偶要用同一分度号的哦,而且如果在低温范围内,热电偶的线形度要比热电阻差

网友E:
应该用热电偶 不过用pt100也不复杂 读出两只热电阻两端的压差 就行了

网友F:
我们公司专门代理各种测量仪表,可搭配9种可供选择的温度传感器,更具有防水功能。分辨率达到0.1℃。如果感兴趣的话,请与我联系,021-63526406转30

网友G(2006-08-21):
请教使用两只热电偶反串联方案测温差,如果要求在温度为60-100摄氏度环境下,测的温度差仅有6-7摄氏度,用热电偶测准不准,
我查的资料
热电偶的分度号有主要有S、R、B、N、K、E、J、T等几种。其中S、R、B属于贵金属热电偶,N、K、E、J、T属于廉金属热电偶。t
S分度号的特点是抗氧化性能强,宜在氧化性、惰性气氛中连续使用,长期使用温度1400℃,短期1600℃。在所有热电偶中,S分度号的精确度等级最高,通常用作标准热电偶;^
R分度号与S分度号相比除热电动势大15%左右,其它性能几乎完全相同;
B分度号在室温下热电动势极小,故在测量时一般不用补偿导线。它的长期使用温度为1600℃,短期1800℃。可在氧化性或中性气氛中使用,也可在真空条件下短期使用。
N分度号的特点是1300℃下高温抗氧化能力强,热电动势的长期稳定性及短期热循环的复现性好,耐核辐照及耐低温性能也好,可以部分代替S分度号热电偶;
K分度号的特点是抗氧化性能强,宜在氧化性、惰性气氛中连续使用,长期使用温度1000℃,短期1200℃。在所有热电偶中使用最广泛;
E分度号的特点是在常用热电偶中,其热电动势最大,即灵敏度最高。宜在氧化性、惰性气氛中连续使用,使用温度0-800℃;$vme
J分度号的特点是既可用于氧化性气氛(使用温度上限750℃),也可用于还原性气氛(使用温度上限950℃),并且耐H2及CO气体腐蚀,多用于炼油及化工;
T分度号的特点是在所有廉金属热电偶中精确度等级最高,通常用来测量300℃以下的温度。

网友G:
用pt100的话,我担心由于补偿线过长,线上的电阻会影响到压差,进而影响6-7摄氏度的精度,

网友G:
我能想到的只是两个温度表+PLC+扩展,成本高被人否了,有没有专门测压差且有模拟输出的温度表???

网友H:
这个有啊,我们自己生产,价格也很优惠.QQ21477219

网友I:
2路PT100输入,然后取差值,再做差值报警是吗?
标准表的功能,可以看下XSD系列的数显表。

楼主(2006-11-04):
现在这种表太多了
5\6百,不贵
而且稳定
当时真不好找啊.
回凉风又袭
不是做报警用的,是用温差控制变频器的:出回水温度.

网友J:
热电阻用三线制就可以了,导线的电阻影响很小,不能接两线制,如果要求很高就接四线制。其输出要求不是简单的开关量输出,一般的温差表不能实现。

网友K:
有,在空调上用的多,控制冷却水的温差,输入是两路信号,设定值是温差

网友L:
‘使用两只热电偶反串联方案测温差’先前有人提过,但是需要注意,由于热电偶的输出是非线性的、在各个温度输出值不一样大。比如两点温度分别为 30 和 20 度,其差为 10 度;在 30 度和20度的输出毫伏值的差并不等于10 度输出的毫伏值,如果差值大将更明显(参考分度表),所以这种方法不能做准确测量用途,特别是某些线性比较差的热电偶尤其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