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170想用中英文显示

楼主(2005-06-24):
请问TP170想用中英文显示,可以随时切换可不可以?

楼主:
TP170可以同时用中英文显示吗,没有高手知道吗?

网友A:
做两套画面,通过一键切换

楼主:
好办法,不过,是不是在PLC里就要加一个功能键地址的间接寻址呢?

楼主:
还有什么别的建议吗?

楼主:
TP170可以同时用中英文显示 在欧洲购买的TP170和在中国购买的没有区别,都可以输入中文。 两种语言的切换比较简单,得到编辑好的英文软件,将其导出到Excel表格,编辑完对应的中文,然后将两种语言都导入TP170,可以外接按钮通过PLC切换文字(属于同一个画面)。PLC程序基本没有变化。这种说法对吗?